论坛有做内窥镜摄像头的么,求推荐个产品

楼主(2022-02-16):
要求支持无线传输(比如wifi),并且支持PC端采集,PC端最好有相应的图像采集SDK,我们应用在管道缺陷检测,需要在PC端做二次开发

某宝上找了一下,支持wifi的很多,但都是只有android、ios端的app,没有PC端的。
求有经验的坛友推荐一下,尽量是成熟的产品。对成本不是特别敏感,成像质量、分辨率要好一点的

网友A:
最好把要求写清楚点,焦距多少,是不是要求能调焦,分辨率要求多少,连接线有多长,这样好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要求写清楚点,焦距多少,是不是要求能调焦,分辨率要求多少,连接线有多长,这样好评估 ...

不用调焦,连接线有个50cm就够了
其他的焦距,分辨率不是硬性指标(当然分辨率肯定越高越好,尽量1080p以上),算法应该都能适应
现在只要是功能要求还没满足,有差不多的都可以推荐来看看

网友A:
加你了,你通过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你了,你通过下,

网友B(2023-01-21):
楼主最后买了哪种?我买了一个结果不好用,画面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买了哪种?我买了一个结果不好用,画面卡顿

没有找到符合我楼主位描述的产品,先买了几个只能在手机上使用的,成像效果还可以。要注意尽量买直径稍微大一些的,至少8mm。直径太小的成像效果比较差。网络方面只是偶尔卡顿,大部分时候都很流畅。
有一位坛友联系我了,但去年由于疫情项目暂时搁置了,今年等节后重新启动

网友C:
有一种0.6mm的整体大小的摄像头,你是不是找这个。
管道内窥镜有成品买的,你搜索沈阳穿线大神的视频,这电工天天到处拿着内窥镜给别人穿线,你要的就是他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0.6mm的整体大小的摄像头,你是不是找这个。
管道内窥镜有成品买的,你搜索沈阳穿线大神的视频,这电 ...

并不是,他那种淘宝一搜一大片
我要求的重点是在pc端也能通过wifi接收图像,并且pc端要有显示图像的sdk或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