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E 光口网卡芯片跟光口之间的差分线需要加AC耦合电容吗

楼主(2022-02-16):
今天看到几块别家的DEMO  上面都没加AC 耦合电容  都是直接连接的

然后我看了INTEL的参考设计 ,上面这个地方加了0R 的电阻 直连(但是里面有个 括号注释 在BX KX DESIGN 下需要把0R换成AC耦合  )  暂时不理解BX 和KX 是什么板子
PS intel的参考设计 并没写 是 主板上的参考设计 还是 板卡式的参考设计 (网卡类)

还有一个 我今天翻看了   别家  RJ45 转 光口模块的板子上这里是加AC耦合的      所以有点绕晕了  ,不知道 有碰到过的吗?

我感觉问题点应该出在   光模块里面是否有AC耦合电容, 有AC耦合电容的话,这里就不需要AC耦合了  但是光模块里没有AC的话,这里就肯定要加了, 没拆过光模块 ,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看手册,有的光模块内部是有AC耦合电容的,手册里明确写了

网友B:
光模块现在几乎都是AC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有的光模块内部是有AC耦合电容的,手册里明确写了

哦哦 感谢 刚看了下 几个光模块 内部确实都有  AC ,不过 看了有个别设计   在光模块有AC 的情况下 也外部又加了一遍AC  等于两遍AC了 感觉是为了保险起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模块现在几乎都是AC的了。。。

那也就是理论上 外部不需要再加一遍了 , 加的话也是保险起见了,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理论上 外部不需要再加一遍了 , 加的话也是保险起见了,对吧

光模块的电接口分CML电平和PECL电平,10G或者以上肯定是加了AC耦合电容,但是以前有些低速的光模块是用了PECL电平,可能没有通过电容。
我们做光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模块的电接口分CML电平和PECL电平,10G或者以上肯定是加了AC耦合电容,但是以前有些低速的光模块是用了 ...

感谢科普,  如果是低速的光模块  即使AC耦合没加  直流分量对通讯的影响应该也不是这么大了 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模块的电接口分CML电平和PECL电平,10G或者以上肯定是加了AC耦合电容,但是以前有些低速的光模块是用了 ...

10G 以上加了 ,那1G 的常规光口  你们正常是加的吗?  我刚拆了个手上的1G 模块 内部是加了AC耦合的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如果光模块内部加了AC   ,我外部再加AC 实际影响应该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G 以上加了 ,那1G 的常规光口  你们正常是加的吗?  我刚拆了个手上的1G 模块 内部是加了AC耦合的

对于通讯的灵敏度会有影响,就是能够正常通信的最低光功率,加一个电容是-16dBm,加两个电容后可能就变成-15dBm了,当然你如果确定在
光链路中接收的光功率一直都偏大的话就没有影响。

通常我们高速板和低速板是分开设计的,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现在低速的模块也开始大量用CML电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科普,  如果是低速的光模块  即使AC耦合没加  直流分量对通讯的影响应该也不是这么大了 感觉 ...

主要是为了照顾以前的老设备,要和它们的电平相匹配。

网友:
一般光模块手册描述里已经有ac电容,速率不高,外面再多加一对AC也没事
BX KX好像是serdes协议方面的,当时差点用了i350,最后用了i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