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可不可以走multilayer层?

楼主(2022-02-16):
比如两层板,一般走top或bottom层,但是有时候需要过大电流,布线不方便,走multilayer层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当然不可以了,两层板,是一个 芯板 两边压铜箔。 除了上下 怎么走线?

网友A:
大电流 开窗, 上锡 啊 。再不行 开窗  手工 加 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 开窗, 上锡 啊 。再不行 开窗  手工 加 铜线。

其实暂时用不上,因为最近的板子走线问题发热突然想起这个事情,过孔焊盘不也是multilayer层?

网友:
上4层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暂时用不上,因为最近的板子走线问题发热突然想起这个事情,过孔焊盘不也是multilayer层? ...

multilayer 放过孔 焊盘 是上下层连通,不是 实际的物理层,连通的原理 就是 活化剂 + 电镀。 多层板 都是 一层玻纤布 一层铜箔 热压出来的。只能在铜箔上走线。

网友:
电流实在大,加焊铜线

网友B:
multilayer层并不是真实的物理上的层,它只是概念上的说法。
所以,你也没法把 走线 放到 multilayer层。

但是你可以手工在多层重复走同一网络线,就是并联方式,这样来增大过流能力。

网友C:
2层板,走大电流双层镜像走线+过孔+加铜厚+开窗补锡+加焊铜线铜条,multilayer不能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multilayer层并不是真实的物理上的层,它只是概念上的说法。
所以,你也没法把 走线 放到 multilayer层。

如果把一条直线用焊盘代替,走multilayer层,孔内径设为0,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相当于multilayer走线了?这样画板 板厂会不会设门槛?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层板,走大电流双层镜像走线+过孔+加铜厚+开窗补锡+加焊铜线铜条,multilayer不能走线 ...

现在想想,这个办法和走线打满过孔差不多一个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一条直线用焊盘代替,走multilayer层,孔内径设为0,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相当于multilayer走线了?这 ...

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跟 multilayer 层干架。
就是如前面所说,你在 top 层走了线,再在 bottom 层循着同样的路径再走一条线,两头用过孔连起来,就达到你的目的了。

网友:
multilayer画线是直接割开的, 和m1层一个意思, 你要表达的应该是 soilder层,

网友:
你把TOP层的线复制一下,粘贴到其它层不就行了。。。

网友:
电工的门槛越来越低了?

网友:
总共就2层,你想从哪里在弄出多出来的层?

网友D:
给你点个赞,天才的想法啊 ! 你这么操作,那四层板是什么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点个赞,天才的想法啊 ! 你这么操作,那四层板是什么意思了?

一个是为了走线,一个是为了过大电流啊,
其实和楼上很多坛友说的一样的,多层走线加过孔类似效果。
后来想的走线不可以走multilayer层,但是可以设置“直线焊盘”走multilayer层(当时也是因为这个才好奇问这个问题的)不知道板厂会不会有限制。
结帖吧,,,

网友:
等到了未来,制版就没有层数的限制了,你这种情况可以使用几十个中间层都一起拉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