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语言开发新塘NUC980之点灯

楼主(2022-02-16):
go语言在Windows上写好,直接编译成arm v5的程序,放到开发板上跑,不用自己搭建交叉编译环境。
Linux系统做成glibc的库。

以下是GPIO相关的函数,做成了一个包。

package gpio

import (
        "fmt"
        "os"
        "strconv"
)

//GpioMapSlice 定义一个切片map表
var GpioMapSlice = make([]map[byte]byte, 9)

//GpioMapInit 初始化GPIO编号和驱动编号的对应表。
//PA15:A对应0,PA15的驱动编号计算方式、:0*32+15
func GpioMapInit() {
        for index, _ := range GpioMapSlice {
                GpioMapSlice[index] = make(map[byte]byte, 1)
                GpioMapSlice[index][byte(index)+65] = byte(index)
        }

        // for index, value := range GpioMapSlice {
        //         fmt.Printf("index:%d value:%v\n", index, value)
        // for K2, value := range GpioMapSlice[index] {
        //         // if K2 == 'G' {
        //         fmt.Printf("K2:%c value:%v\n", K2, value)
        //         // }
        //}
        // }
}

//FindPinNum 查表计算驱动编号
func FindPinNum(p byte, a int) (Driver_number int) {
        for index, _ := range GpioMapSlice {
                //fmt.Printf("index:%d value:%v\n", index, value)
                for K2, value := range GpioMapSlice[index] {
                        if K2 == p {
                                //fmt.Printf("K2:%c value:%v\n", K2, value)
                                Driver_number = int(value)*32 + a
                                return Driver_number
                        }
                }
        }
        return -1
}

//GpioGetGpioNumber 检查输入的GPIO号是否正确
func GpioGetDriverNumber(Port_Name string) (Driver_number int) {
        //fmt.Println(Port_Name)
        Driver_number = -1
        var Slice = make([]byte, 4, 8)
        Slice = []byte(Port_Name)
        if Slice[0] == 'P' {
                if Slice[1] >= 'A' && Slice[1] <= 'I' {
                        var a, _ = strconv.Atoi(string(Slice[2:]))
                        if a >= 0 && a <= 31 {
                                Driver_number = FindPinNum(Slice[1], a)
                                return Driver_number
                        } else {
                                Driver_number = -1
                                fmt.Println("Port_Name错误-1")
                        }
                } else {
                        fmt.Println("Port_Name错误-2")
                        Driver_number = -2
                }
        } else {
                fmt.Println("Port_Name错误-3")
                Driver_number = -3
        }
        return Driver_number
}

//InitGpio 生成Linux系统里面的gpio文件
func InitGpio(Port_Name string) {

        num := GpioGetDriverNumber(Port_Name)
        file, err := os.OpenFile("/sys/class/gpio/export", os.O_WRONLY, 0666)
        if err != nil {
                fmt.Println("open file failed, err:", err)
                return
        }
        defer file.Close()
        var str = fmt.Sprintf("%d", num)
        //fmt.Println(str)
        file.WriteString(str)
}

//SetGpioDirection 设置GPIO方向,in:输入,out:输出
func SetGpioDirection(Port_Name string, Direction string) {
        num := GpioGetDriverNumber(Port_Name)
        var strs = fmt.Sprintf("/sys/class/gpio/gpio%d/direction", num)
        file, err := os.OpenFile(strs, os.O_RDWR, 0666)
        if err != nil {
                fmt.Println("open file failed, err:", err)
                return
        }
        defer file.Close()
        file.WriteString(Direction)
}

//WriteGpioValue 设置GPIO输出高低电平,1:高电平,0:低电平
func WriteGpioValue(Port_Name string, value byte) {
        num := GpioGetDriverNumber(Port_Name)
        var strs = fmt.Sprintf("/sys/class/gpio/gpio%d/value", num)
        file, err := os.OpenFile(strs, os.O_RDWR, 0666)
        if err != nil {
                fmt.Println("open file failed, err:", err)
                return
        }
        defer file.Close()
        var str = fmt.Sprintf("%d", value)
        //fmt.Println(str)
        file.WriteString(str)
}

*************************************************************************************************************************

*************************************************************************************************************************
//以下是main文件

package main

import (
        "fmt"
        "gpio_test/gpio"
        "sync"
        "time"
)

var wg sync.WaitGroup

//Bee_PA8 蜂鸣器
func Bee_PA8() {

        for i := 0; i < 6; i++ {
                gpio.WriteGpioValue("PA8", 1)
                time.Sleep(time.Millisecond * 500)
                gpio.WriteGpioValue("PA8", 0)
                time.Sleep(time.Millisecond * 500)
        }

        wg.Done()
}

//LED_PC13 绿色指示灯
func LED_PC13() {
        for {
                gpio.WriteGpioValue("PC13", 1)
                time.Sleep(time.Millisecond * 500)
                gpio.WriteGpioValue("PC13", 0)
                time.Sleep(time.Millisecond * 500)
        }
        //wg.Done()
}

//LED_PC13 红色指示灯
func LED_PC14() {
        for {
                gpio.WriteGpioValue("PC14", 1)
                time.Sleep(time.Millisecond * 1000)
                gpio.WriteGpioValue("PC14", 0)
                time.Sleep(time.Millisecond * 1000)
        }
        //wg.Done()
}

func main() {

        gpio.GpioMapInit() //初始化IO映射表

        gpio.InitGpio("PA8")
        gpio.SetGpioDirection("PA8", "out")

        gpio.InitGpio("PC13")
        gpio.SetGpioDirection("PC13", "out")

        gpio.InitGpio("PC14")
        gpio.SetGpioDirection("PC14", "out")

        wg.Add(1)
        Bee_PA8()

        wg.Add(1)
        go LED_PC13()

        wg.Add(1)
        go LED_PC14()

        wg.Wait()
        fmt.Println("进程退出")

}

网友A:
num980支持payhon吗,有python点灯的例子没?   go比python好在哪里?

网友B:
我一个golang的工程里,有几十上百个 if err != ni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m980支持payhon吗,有python点灯的例子没?   go比python好在哪里?

Python可以的,把Python解释器做到系统里面就好了。

Python我们在NUC972上的用过,Python解释器自己就要大概占40M的空间,系统启动的时候挂在文件系统非常慢,Python解释器启动非常慢,Python有的库需要交叉编译,不一定能编译的过。

如果所有的代码都是用go写的,那么可以不需要自己搭建交叉编译环境,在Windows上写好程序,直接在Windows上编译成arm linux上的程序,go的库直接打包进去,go是编译型的语言,运行速度要比Python快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golang的工程里,有几十上百个 if err != nil {。??

错误处理,我还没咋搞,下午再倒腾以下看看,一遍看教程一遍搞。

网友C:
网络或者多线程的编程 golang 还是挺有优势的,并且就打包成单个可执行文件,部署简单,挺适合用来做嵌入式linux开发

相对C而言有个缺点就是打包出来的执行文件太大,500KB起步

网友:
电工新技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络或者多线程的编程 golang 还是挺有优势的,并且就打包成单个可执行文件,部署简单,挺适合用来做嵌入式 ...

我怎么都2M多起步的? 随便用几个包就5、6M了。

网友:
以前没太了解过,没想到go还可以直接windows编译成arm啊,不需要虚拟机了,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络或者多线程的编程 golang 还是挺有优势的,并且就打包成单个可执行文件,部署简单,挺适合用来做嵌入式 ...

带来好多库,打包出来的就大。

其实都上Linux了系统,不差那一点存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都2M多起步的? 随便用几个包就5、6M了。

我这个程序打包以后1.68M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都2M多起步的? 随便用几个包就5、6M了。

编译加 -ldflags="-s -w",然后用 upx 压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来好多库,打包出来的就大。

其实都上Linux了系统,不差那一点存储空间。 ...

就一个helloworld,估计是运行时占的空间,感觉是官方把golang定位为服务端使用,编译速度更重要

很多物联网网关可能也就几十MB Flash空间,这点存储还是需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helloworld,估计是运行时占的空间,感觉是官方把golang定位为服务端使用,编译速度更重要

很多物 ...

我在MT7628的openwrt路由器上跑了个tcp server,编译完5.7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加 -ldflags="-s -w",然后用 upx 压缩

我最上面那个程序,编译好是1.68M。
加了-ldflags="-s -w" 这个编译后是1.18M。
小了一点点。

网友:
用了golang就回不去了。

网友:
go语言怎么看着像pascal

网友D:
刚好我也有块980的板子,楼主能否分享下怎么搭建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好我也有块980的板子,楼主能否分享下怎么搭建工程

我上传了压缩包,你解压后,用vscode打卡那个文件夹,然后再vscode的下面的终端里面输入:GOOS=linux GOARCH=arm GOARM=5  go build -ldflags="-s -w"  main.go

就能编译从成980上跑的程序了,对了980的系统要做成依赖glibc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上传了压缩包,你解压后,用vscode打卡那个文件夹,然后再vscode的下面的终端里面输入:GOOS=linux GOA ...

非常感谢,玩这个的资料很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玩这个的资料很少啊。

只要会go语言就不需要啥资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上传了压缩包,你解压后,用vscode打卡那个文件夹,然后再vscode的下面的终端里面输入:GOOS=linux GOA ...

Desktop\gpio_test> GOOS=linux GOARCH=arm GOARM=5  go build -ldflags="-s -w"  main.go
GOOS=linux : 无法将“GOOS=linux”项识别为 cmdlet、函数、脚本文件或可运行程序的名称。请检查名称的拼写,如果包括路径,请确保路径正确,然后再
试一次。
所在位置 行:1 字符: 1
+ GOOS=linux GOARCH=arm GOARM=5  go build -ldflags="-s -w"  main.go
+ ~~~~~~~~~~
    + CategoryInfo          : ObjectNotFound: (GOOS=linux:String) [], CommandNotFoundException
    + FullyQualifiedErrorId : CommandNotFoundException

是不是开发环境什么没有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sktop\gpio_test> GOOS=linux GOARCH=arm GOARM=5  go build -ldflags="-s -w"  main.go
GOOS=linux :  ...

你的终端那里应该能选git bash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终端那里应该能选git bash

把Git安装好就可以编译通过了。NUC980板子上是不是也要安装相应的库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Git安装好就可以编译通过了。NUC980板子上是不是也要安装相应的库什么的?

你直接放到板子上看能不能跑,记得在开发板上修改下你放进去的程序的权限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