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的大瓷砖有一半脱落,一半完好,如何完美的取出来?

楼主(2022-02-16):
12年的房子了。

最近发现有块瓷砖(60*60cm)有一半翘起来,另外一半没事。

我想将它完美的取下来,然后重新安装。

不敢用力撬,万一瓷砖破了,就算买到同款的,十几年的时间,颜色已经有偏差。

实在取不下来,只能以毒攻毒,往里面灌地砖胶,然后使用重物压紧,尽量将瓷砖压平。

网友A:
四个吸盘一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吸盘一起行不行?

应该不行,感觉另外一半很牢

网友A:
地砖应该是刚性的,不太可能是地板那种一边固定一边松动,另一边的牢可能是边缘卡住的,用吸盘能够用上力,应该能慢慢松动到垂直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砖应该是刚性的,不太可能是地板那种一边固定一边松动,另一边的牢可能是边缘卡住的,用吸盘能够用上力, ...

瓷砖也是有弹性的。另外一边黏合的材料还没有脱落。

网友:
我最近也刚好遇到这个问题,乡下老家有套房子有3个房间各有一块地砖松动了,脚踩在上面,从缝里往外吐灰,正想着下次回去要怎么处理,有2个想法,1. 看看能不能用吸盘把它吸起来,重新用稀薄的水泥浆或是环氧树脂胶刷满,然后放回去,2. 如果拿不起来,就先做美缝把瓷砖固定住,留对边两个小口不做美缝,把其中一个小口用瓷砖胶黏一个注胶针头,然后用注浆机把环氧树脂打进去,直到另一个小口往外冒胶。
补充一下,我之前为了修房子墙缝渗水,自己已经买了一台注浆机。

网友A:
那就保守办法,强力吸尘器从缝隙里尽量吸干净,然后试试能不能压平,缝隙502灌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保守办法,强力吸尘器从缝隙里尽量吸干净,然后试试能不能压平,缝隙502灌封。 ...

502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