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搞过全彩LED,单元板的驱动?复杂不?

楼主(2022-02-16):
谁搞过全彩LED,单元板的驱动?复杂不?  我准备用stm32来驱动一块板子,显示简单的动画,hub75接口的,有哪位坛友这么做过?

网友A:
驱动一个板子还是不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一个板子还是不复杂的。

你搞过没?可以播放简单动画不?

网友:
全彩的32能刷的动?

网友:
hub75有不少变种,有些变种可能驱动不了。

普通的595格式的能驱动,但是分辨率做不了太高,比如64x32分辨率的效果还可以,再大刷新率就比较低了(<100Hz)。

网友:
一块板子,stm32可以驱动,建议用F4. 理论上什么板子都可以驱动,现在一般板子2个大类,普刷和高刷,都是国产芯片了,但是线序千奇百怪,做的灵活还好还是不容易的。

网友:
32*64 就算8位色,10ms内也没法刷一祯吧

网友:
我前几天刚好买了一块,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一下。一般是16扫或32扫,一次扫2行,60hz情况下要100k的脉冲频率。另外,感叹现在专用芯片的国产化,已经完全不需要电阻了,芯片直驱LRD,一块小板上有30多个芯片

网友B:
基本的原理也是逐行扫描,有2对rgb引脚,对应2行,上下两部分同时扫描,128*32的情况下只要扫16行,每个点的 rgb数据同时输出,用595的级联方式传输串行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的原理也是逐行扫描,有2对rgb引脚,对应2行,上下两部分同时扫描,128*32的情况下只要扫16行,每个点 ...

色彩的PWM输出那里很复杂,需要通过595或是5021的恒流输出做模拟。  如果考虑色差补偿,  就更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色彩的PWM输出那里很复杂,需要通过595或是5021的恒流输出做模拟。  如果考虑色差补偿,  就更复杂了。

现在不是用专用的LED驱动芯片吗?我看到我那个板上是用ICN2028+SM5166恒流驱动芯片

网友B:
我是淘宝买的一个彩色点阵LED时钟,P2.5的,128*32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淘宝买的一个彩色点阵LED时钟,P2.5的,128*32点

推荐下,连接,我也整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用专用的LED驱动芯片吗?我看到我那个板上是用ICN2028+SM5166恒流驱动芯片 ...

单元板是专用芯片驱动,  主控要去控制还是比较复杂的。 用FPGA就方便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荐下,连接,我也整一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hbmfvfs4162

有点小贵,最好买那些独立的模组,便宜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232c2e8dHiA5f0&id=659069340751&_u=hbmfvfs4162

有配套驱动资料不?  一并发上来造福群友呀

网友:
分控都是逻辑+驱动, 主控要用FPGA实现.  FPGA里实现数据输入, 双缓冲, 行列变化, 灰度扫描, 移位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搞过没?可以播放简单动画不?

可以,播放动画和视频,这是我从硬件到软件(包括PC软件),前后花一个月业余时间接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播放动画和视频,这是我从硬件到软件(包括PC软件),前后花一个月业余时间接的项目。

有卖的不,搞一套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卖的不,搞一套学习学习。。

你好,这个不卖的。

网友D:
楼主要自己折腾的话搞ESP32吧
https://github.com/mrfaptastic/ESP32-HUB75-MatrixPanel-I2S-DMA
用这个库,几分钟就能亮起来。

网友E:
stm32驱动全彩LED,有闪烁,虽然人眼感觉不到,但是如果显示二维码,频闪严重影响扫码识别。FPGA虽然很适合驱动全彩LED,但是成本太高了。准备寻找价格便宜的CPLD,配合STM32驱动全彩LED。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驱动全彩LED,有闪烁,虽然人眼感觉不到,但是如果显示二维码,频闪严重影响扫码识别。FPGA虽然很适合 ...

看国产高云FPGA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自己折腾的话搞ESP32吧
https://github.com/mrfaptastic/ESP32-HUB75-MatrixPanel-I2S-DMA
用这个库 ...

ESP32怎么什么都有库,这个比较喜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国产高云FPGA比较便宜

好巧,这几天查找CPLD资料,发现价格涨的有些离谱,准备放弃了,闲着没事看了一下FPGA(印象中FPGA一直比CPLD价格更贵),偶然发现高云的FPGA价格非常亲民,选了GW1N-UV2LQ100,居然只要十几元,准备开搞。不过以前没有搞过FPGA,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自己折腾的话搞ESP32吧
https://github.com/mrfaptastic/ESP32-HUB75-MatrixPanel-I2S-DMA
用这个库 ...

这个比较牛。 要是能放视频就更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巧,这几天查找CPLD资料,发现价格涨的有些离谱,准备放弃了,闲着没事看了一下FPGA(印象中FPGA一直比C ...

先买个开发板整整, 慢慢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巧,这几天查找CPLD资料,发现价格涨的有些离谱,准备放弃了,闲着没事看了一下FPGA(印象中FPGA一直比C ...

你在哪买的芯片?  那个X创吗?

网友:
也想了解下这个驱动原理。  现在都是买的这个使用,效果还可以,就是贵。 280多一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在哪买的芯片?  那个X创吗?

不是,是公司采购联系了代理商,代理商给的报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是公司采购联系了代理商,代理商给的报价。

你你这价格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