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个大早,去充2毛9一度的电。

楼主(2022-02-17):
00:00~8:00是这个价位,7点起床,少睡了半小时,20分出门,26分到充电站,就是这里充的车比较多,有点慢,下次还是去充120瓦7毛的快充去。

楼主:
早了半个多小时到公司,在楼下躺一会儿,在车上听会儿歌。

网友A:
有点慢,是因为车多排队吗?还是功率被平分了所以慢。

网友B:
我装有380V 11KW家充,没电了就定时半夜12点开始充,5小时就满了,但我8点多才出门,觉得太快了, 还想降低点功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慢,是因为车多排队吗?还是功率被平分了所以慢。

一个桩左右两边各两个充电口,我去的时候找了一台没人用的,然后只差一边,一开始速度还不错,有五六十千瓦,那我就没看了,去对面麦当劳吃了个早餐,可能后面两边都有车,重速度就降下来了。

楼主:
一开始电流还可以。

网友C:
0.29这价格很不错了。

网友:
有了车生活就不一样了。有了电车,生活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9这价格很不错了。

60度电,充满18块钱,市区可开450~500公里,高速400公里。╭(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60度电,充满18块钱,市区可开450~500公里,高速400公里。╭( ̄▽ ̄)╮

其实你的电池折旧才是最大成本。

网友:
最近3年不考虑电车 因为买不起30w的车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的电池折旧才是最大成本。

官方质保8年或16万公里,寿命不低于90%

8年以后的事,就不管他了。

网友E:
还是宁愿多睡会儿

网友:
不知不觉,MODEL Y也二个多月了,开了3500公里,用了500多度电,大约200多,不到300的电费。。要是油车,起码也得要个3K油费了,油车已扔一边,只是隔天开个几公里。。。

那动力,简直想要就要,一个人开时,想怎么超就怎么超。车上要是有人,我就要慢一点了,不然乘客会骂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宁愿多睡会儿

嗯,多睡会也行,就充7毛钱的就好了,充满40来块钱,也不是问题。

当然最好就像楼上,有车位的,装个充电桩,相当把加油站搬到车库了。

网友F:
因为一辆车而早起,我是不愿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有380V 11KW家充,没电了就定时半夜12点开始充,5小时就满了,但我8点多才出门,觉得太快了, 还想降低 ...

所有的电池,都能够降低充电电流就降低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电流还可以。

感觉这个功率曲线不太对,电压变化不大,电流变化明显,怎么功率曲线没啥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一辆车而早起,我是不愿意的

尝试调整作息时间,昨天晚上10:30上床睡觉,早上7点起,充电的时间(一周充一次电就够了)可以跑个步,这样可以早45分钟到公司,在车上把小桌板拿出来,用来看书学习或者做一些自己的项目,车上有100瓦typec,接个电脑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尝试调整作息时间,昨天晚上10:30上床睡觉,早上7点起,充电的时间(一周充一次电就够了)可以跑个步,这 ...

不要只是为了一个车而改变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只是为了一个车而改变生活

肯定会因为这个车改变生活的,我一个月只要上三周的班,要经常带小孩出去露营玩的。( ∩՞ټ՞∩) 喵~~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装有380V 11KW家充,没电了就定时半夜12点开始充,5小时就满了,但我8点多才出门,觉得太快了, 还想降低 ...

你这也太明目张胆凡尔赛吧

网友:
车便宜,车位贵啊,还不一定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调整作息时间,昨天晚上10:30上床睡觉,早上7点起,充电的时间(一周充一次电就够了)可以跑个步,这 ...

你变得更勤奋了,也养成了早起早睡的习惯,看来是值得的。

网友:
讲真,如果真的是跟大妈们抢早上特价菜心态开电动车有啥意义呢。 最简单的算术,普通上下班燃料/电费占比很小,抢次免费停车位一天够你攒一个月燃料小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也太明目张胆凡尔赛吧

作为电工,清楚明白的知道,大电流充电一定会缩小电池寿命的。。。。

网友:
对电池的安全性还是有点担心,一爆基本就没机会逃生,电动自行车爆燃都能把人搞费,汽车不敢想象

网友I:
这个电费不可能持续,现在是混战,跟之前外卖补贴一个道理,这么低的电费商家肯定亏本,今年的保险就是佐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费不可能持续,现在是混战,跟之前外卖补贴一个道理,这么低的电费商家肯定亏本,今年的保险就是佐证 ...

怎么不持续也不可能高于家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费不可能持续,现在是混战,跟之前外卖补贴一个道理,这么低的电费商家肯定亏本,今年的保险就是佐证 ...

嗯,只是体验一下,其实就算7毛的,算起来充满也就40来块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持续也不可能高于家用电。。。。

正常肯定是高于家用电的,不用怀疑,首先汽车用电应该属于工业用电,其次充电站场地租金与设备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常肯定是高于家用电的,不用怀疑,首先汽车用电应该属于工业用电,其次充电站场地租金与设备维护 ...

我指的是专门申请充电桩电表的电价,商用的不用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只是体验一下,其实就算7毛的,算起来充满也就40来块钱。

广东除深圳外统一按照工业用电的峰谷电价!

网友J:
电车堵车几个小时就麻烦,服务区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车堵车几个小时就麻烦,服务区进不去

电车堵车续航掉不了哪里去,我过年从潮州到深圳340公里,堵车从下午3点多开到晚上10点半,一样有400多公里续航,全程空调开着,一点不慌啊,到深圳还有70多公里的续航,倒是鲘门服务区排队几公里的油车要进服务区,不知道在要什么。

油车堵车几小时,服务区进不去,也麻烦吧,熄火也不是,不熄火也不是。

网友:
楼上,我的插电混动最完美吧,哈哈哈哈

网友K:
引用 楼主:
肯定会因为这个车改变生活的,我一个月只要上三周的班,要经常带小孩出去露营玩的。( ∩՞ټ՞∩) 喵~~ ...

一个月三周班   那个公司同意   莫非你是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个月三周班   那个公司同意   莫非你是老板

因为自己想要有点空余时间思考人生,也会在外面接项目,所以在老板找我去之前,跟他谈好不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自己想要有点空余时间思考人生,也会在外面接项目,所以在老板找我去之前,跟他谈好不就可以啦{:titt ...

我去可以啊  说明你技术牛哦

网友L:
    搭车咨询个问题, 没有电动汽车,也没从来没使用过电动汽车的人,但是在写便携式交流充电枪程序。  问个有电动车人的使用习惯:  正在充电过程中,想停止充电的操作方法。  1:直接按枪头解锁键 拔枪。  2.  操作车辆上按键(或连接车辆的App)停止充电,然后拔充电枪。 3.按充电器上的按键,停止充电,然后拔充电枪。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搭车咨询个问题, 没有电动汽车,也没从来没使用过电动汽车的人,但是在写便携式交流充电枪程序。  问 ...

我觉得枪头解锁按钮就是开关。配合指示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枪头解锁按钮就是开关。配合指示灯用。

  猜猜的。 估计你跟我一样,没有电动汽车,也没操作过给电动汽车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搭车咨询个问题, 没有电动汽车,也没从来没使用过电动汽车的人,但是在写便携式交流充电枪程序。  问 ...

光枪解锁不行的,要车解锁,枪才拿得下来。

网友N:
深圳开车,对于我来说,大头是停车费。

网友:
现在电动车是没有缴养路费的,不知后面会不会加电费里。燃油里是含养路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深圳开车,对于我来说,大头是停车费。

这个就没办法了,什么车都一样,电车有的地方可能稍微少一点。

https://xw.qq.com/cmsid/20220121A08SFB00

深圳新能源车每日可免费停车2小时

日前,深圳市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新能源汽车停车收费减免优惠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1月20日起,新能源汽车在城市道路停车位停放,在规定的收费时段内,享有每日免首2小时路边临时停车位使用费,或者每日首次停车时间1小时以内(含1小时)的,第二次停车免1小时路边临时停车位使用费。
据了解,通知中所指的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的汽车,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等。
据显示,新能源汽车在实行政府定价(含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设施(含停车场和停车库)停放,享有每日免首1小时停车费优惠,若车辆在该停车设施内充电,再减免与充电时间对应2小时内(含2小时)的停车费。
此外,机场、码头、车站、口岸、旅游景点配套停车设施和政府全额或参与投资建设的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对新能源汽车停车收费优惠仍执行现行规定,即在上述停车设施内充电,每日免收与充电时间对应2小时内(含2小时)的停车费。

网友N:
保险为什么会涨价?这是有原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保险为什么会涨价?这是有原因的吧

这个其实撞得挺严重的了,有些人转发的时候,故意把另一个张照片去掉。

网友:
我影影约约觉得还是油车好

网友I:
看样子伤到电池了,电池得更换,便宜不了,保险公司以特斯拉为由,一下子所有新能源车保险费几乎翻了一倍,即便是插电混动也涨了50%以上

楼主:
上次买的正点原子烙铁,家里用不到,就放车上了,果然派上用场,应急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搭车咨询个问题, 没有电动汽车,也没从来没使用过电动汽车的人,但是在写便携式交流充电枪程序。  问 ...

所有模式都需要。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上次买的正点原子烙铁,家里用不到,就放车上了,果然派上用场,应急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

modely内部有220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O:
modely内部有220v电源?

正点原子这个烙铁是 type c接口,65W PD协议的。

楼主(2022-03-25):
今天周五,不用上班,又到了一周一次的充电时间了,7点起床,简单洗漱一下,10分出门,20分开始充电,53度电(能开390公里左右),26.8元,今天小孩吵着要吃肠粉,回来时顺便给家人打包早餐。

网友P:
电车是不是一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电车是不是一个坑?

深圳满大街的特斯拉,真的比牛毛还多。还有啥坑。城市上下班最好不过了。

网友:
一年光上海工厂就生产销售了50万辆,50万客户被坑了?目前最爽的是红绿灯起步秒杀油车。

网友Q:
引用 网友I:
看样子伤到电池了,电池得更换,便宜不了,保险公司以特斯拉为由,一下子所有新能源车保险费几乎翻了一倍, ...

是的,前一阵我等红绿灯的时候被后面一台比亚迪汉追尾,据他说,是想省电溜车但是没有控制好速度导致的,减速过程中没有踩刹车,其实撞的并不严重,有点小痕迹而已,做个喷漆就行,当然内部是否有裂不知道,反正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这是妥妥的后车全责。我好心跟他讲,给500元私了,也不用报警了,大家都省时间,为什么是500因为我之前一次追尾别人也是给500私了。结果对方一听就不干了,说最多给100元,理由是他的车不用修,他的车撞的痕迹他可以选择忽视,而我的车痕迹更轻。我说你把这事想的太简单。啥也不说了,既然你不愿意报你的保险,那我报警报保险吧,万一我的车内部有伤,就不是500元能搞定了,就算只去做个喷漆也要600元。最后处理结果完全预料中:保险理赔3360元,我的车做喷漆加更换后饰板。由于对方自己不愿意报保险,所以是保险公司代为追偿完成流程的。据人保的人说,他这情况损失最少4000元以上。虽然这次不用他出钱,但他这个是新能源车,保费一年一万多,后面每年保费比不出险上涨15%,一次出险涨3年。从这次事件我得出2个结论:1,电动车为省电用电门当刹车控制溜车(回收能量)估计不靠谱,老司机也有失误的时候,可能跟车的性能也有关系。2,如果追尾别人自己是全责,不严重的情况下能私了还是私了划算,保险公司和车行是利益共同体,走保险看似这次不用出钱,但是维修费一定是顶格维修,羊毛出在羊身上,后面几年保费的差异很大。

网友:
羡慕广东的峰谷电,我这儿只有一个价

网友:
1周30不到的电费。超级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的,前一阵我等红绿灯的时候被后面一台比亚迪汉追尾,据他说,是想省电溜车但是没有控制好速度导致的, ...

啥新能源车保费这么贵,这比model y 新车第一年还贵那么多。

楼主:
出来办点事,又省了几块钱,每天两小时,办点事应该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的,前一阵我等红绿灯的时候被后面一台比亚迪汉追尾,据他说,是想省电溜车但是没有控制好速度导致的, ...

遇到SB 只有让现实教育他了

楼主:
今天去公园,油车基本上已经预约不了停车位了,电车还能以充电的名义进来,但是实际进来后车位还是剩不少的。

网友H:
这电费便宜啊,深圳这边对电车还是友好

楼主:
今天来客户公司,地下停车场内就有充电桩,就顺手试了一下,看看这价格,心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电费便宜啊,深圳这边对电车还是友好

只要家里有车位的,自己装个充电桩,哪里都能这么便宜。

网友:
目前手里玩着2辆车,一辆迈腾  一辆P7,还算有点话语权,  我还是觉得P7香   迈腾只是应付远途当牛车用,还有带着老婆孩子  自驾游用,27天  南京往返大内蒙,三千多km,确实没有里程焦虑
至于说的电池折旧和保险的顾虑,在我这不存在,当初选择P7而没选特斯拉就是看中他的首任车主的电池和电机终身质保(这年头谁的车还超过10年),你还担心个毛,再说保险,迈腾油车的保险也不低,更何况你又不是开坦克,不必要天天撞墙

网友:
家里,三车,二油一电,model Y开了近三个多月,6000公里,平均一个月100元电费有找,最近每去加一次油都是被抢了一回的感觉

网友R:
用定时器控制家用充电器冲方便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用定时器控制家用充电器冲方便一些吧。

家充就更方便了,不用考虑定时器的事,车本身就自带预约时间自动开始充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家充就更方便了,不用考虑定时器的事,车本身就自带预约时间自动开始充电。 ...

特斯拉能够做到
定时从0....7点充电,
按照最小电流充电吗?

保证7点钟出发的时候充满,
然后充电电流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特斯拉能够做到
定时从0....7点充电,
按照最小电流充电吗?

那就是预约功能,自已定好出发时间,插上,到时就满了。。

一般 我没用,半夜电价便宜,只用定时就好了,定时12:15分开始充电,电流就大约设定一下,余20%的话,定个12~13A ,早上差不多7点就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