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机如何花最短的时间无缝迁移到Vmware ESXi 7?

楼主(2022-02-17):
公司有台很古老的重要服务器,硬件经常有问题,想把它迁移到Vmware Esxi服务器上,以前在ESXi5和6版本的时候可以通过Vmware  vCenter Converter Standalone直接无缝迁移,但这个软件好像不支持ESXi7,连不上7.0的服务器。而且这个软件很久没有更新了,连Vmware的官方网站我都找不到它了。
哪位坛友有经验,还有什么快捷方便的方法?   最好不要通过其它其它介质,因为这台服务器的硬盘用的一个古董RAID卡做的RAID5,读写速度非常非常慢,USB也只有2.0,如果插移动硬盘通过PE克隆估计要一整天。

网友A:
vCenter Converter Standalone最新版本好像是 6.2.0,但官网好像只能下载6.1.1的源码 (https://customerconnect.vmware.c ... S&productId=702)。
并且只支持旧版本的ESXi。 可以考虑曲线救国(p2v 旧版本ESXi, 然后v2v 到新版本ESXi; 也可以用其他p2v 工具(如Hyper-V),然后v2v到新版本ESXi)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enter Converter Standalone最新版本好像是 6.2.0,但官网好像只能下载6.1.1的源码 (https://customercon ...

竟然是源代码,感谢!

网友B:
StarWind V2V Converter
试试这个,有p2v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arWind V2V Converter
试试这个,有p2v功能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C:
如果插移动硬盘通过PE克隆估计要一整天。

这个方法可行嘛,又没有风险。

等一天而已,不是什么事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插移动硬盘通过PE克隆估计要一整天。

这个方法可行嘛,又没有风险。

谢站长回复,因为GHOST文件恢复到ESXI里也挺麻烦的,所以想一步到位。最后如果实在没办法了也只能用这个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arWind V2V Converter
试试这个,有p2v功能

已经用StarWind V2V Converter 迁移成功,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StarWind V2V Converter 迁移成功,再次感谢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