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一个直流固态继电器,很难吗?

楼主(2022-02-17):
现在有一个普通的电磁继电器,线圈是115V直流的,控制的也是115V直流的,一个常开触点,一个常闭触点。触点电流不大,几个安培最多。是一个很普通的结构。

可否自己画一个电路,取代这个继电器呢?

我这方面知识不多,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坑?

用一个光耦,后面加两个MOSFET管子?一个增强型,一个耗尽型来实现常开常闭?

现在有几个疑问:
1,为啥这方面的资料上网搜,内容很少?没人用没人研究吗?
2,英飞凌之类的公司有没有什么现成的方案?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原理很简单!做好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很简单!做好很难!!!

大佬能否指示一下?

如果不计成本呢?有捷径吗?
有集成的芯片或什么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否指示一下?

如果不计成本呢?有捷径吗?

重点解决感性负载的电压应力和容性负载的电流应力

网友B:
有现成的固态继电器产品,不过都是单触点常开的,你基于这个做一些简单扩展不行?

网友:
还以为你要从融化硅酸盐开始

网友C:
可以读一读这篇文章:https://www.digikey.com/en/artic ... -voltage-using-ssrs
小功率可用的:LCC110STR、LBA110STR
交流常闭可以用交流可控硅,直流就很不好办了。

网友D:
要求压降小的话, 可以用TLP190, TLP3906之类光伏光耦, 后面驱动两个反向串联的MOSFET.

网友:
针对性做一款   替换现有电磁继电器
研发试验过程多几次      是有可能的

网友:
独立供电的不难。
但如果没有独立供电,单线串联,就很大挑战。

网友E:
不是有现成的直流固态继电器吗?还要自己做吗?

网友F:
有必要吗?现成的三极管 场效应管 igbt管,加外围电容 电阻 二极管 光耦组合一下,配外壳,胶封一下,其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固态继电器产品,不过都是单触点常开的,你基于这个做一些简单扩展不行? ...

就是如何扩展,感觉毫无头绪,之前没有相关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读一读这篇文章:https://www.digikey.com/en/articles/how-to-safely-and-efficiently-switch-current ...

感谢,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压降小的话, 可以用TLP190, TLP3906之类光伏光耦, 后面驱动两个反向串联的MOSFET. ...

研究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现成的直流固态继电器吗?还要自己做吗?

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必要吗?现成的三极管 场效应管 igbt管,加外围电容 电阻 二极管 光耦组合一下,配外壳,胶封一下,其意 ...

面粉+水+酵母混合,静置至体积翻倍,揉啊揉揉啊揉,然后弄成小团,蒸熟。意义何在?

网友A:
实现某种功能,价值方面 1+1>2,  这便是产品生产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某种功能,价值方面 1+1>2,  这便是产品生产的意义

我查到,英飞凌有专门的固态继电器用的MOS驱动芯片,自带光耦的。

可以解决常开触点的问题。

常闭触点好像还是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解决感性负载的电压应力和容性负载的电流应力

对,波形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