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5G物联网现在有哪些靠谱方案?

楼主(2022-02-17):
用2G做物联网不是挺好的么,
广覆盖,低功耗,传送数据也不大,2G作为物联网有各种优势,
在2G物联网停掉之后,4G、5G物联网还有这么好用么

网友A:
因为2G基站功耗大,用户少(手机都用4G 5G),相对成本就不划算了,所以运营商比如联通就撤掉了2G。只剩下移动还在坚守,因为有很多物联网设备还用的2G。

其实NB和Cat1已经可以替代2G了,但是NB覆盖还不太好,Cat1模块用的4G,覆盖好,但是成本又比2G要高一些。

而用户,2G模块有的地方信号很差,用起来也难受。

所以现在移动和用户都挺头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2G基站功耗大,用户少(手机都用4G 5G),相对成本就不划算了,所以运营商比如联通就撤掉了2G。只剩下 ...

2g基站功耗大么

网友B:
到没说辐射距离,2G基站可以做3KM蜂窝布局,5G只能到1KM了

网友:
4G杀到2G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没说辐射距离,2G基站可以做3KM蜂窝布局,5G只能到1KM了

5g是250米,你太高估5G了

网友:
就是Cat1,随着5G的强制推进,4G基站的逐步减少,信号能维持多长时间也是未知数。

网友C:
频谱是最珍贵的资源,一般来说频谱的成本远高于现有设备和网络。技术上来说2g的频谱利用率低很多。并且2g调制和编码古老(卷积+块编码),4g也是古董turbo码,这些电路实现复杂,效率很低。
反而是5g和wifi没有历史包袱,ofdm+ldpc,非常直截了当,简单得基站和终端最容易做。

NB一开始出来,基站设备就很贵。这是让运营商出血的办法,根本不是为了用户。
5g本来是要设计窄带低功耗模式,一次性解决问题的,结果又走回了套钱的老路:运营商并不是市场行为,实际上走的还是计划经济。多买基站多拨款,直到钱花完为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到没说辐射距离,2G基站可以做3KM蜂窝布局,5G只能到1KM了

5G宏基站距离大点,微基站也就150-3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谱是最珍贵的资源,一般来说频谱的成本远高于现有设备和网络。技术上来说2g的频谱利用率低很多。并且2g调 ...

5g的电路实现反而比2g简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5G宏基站距离大点,微基站也就150-300米

5G宏基站类似于无线网桥?
手机一般不是直接和5G宏基站通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5g的电路实现反而比2g简单么

算法进步了很多。经过这么多年,5g的信道码终于追上了wifi,802.11n已经是LDPC编码。5G多了个大规模MIMO,密集区域这能增加带宽,但是基站成本会暴增。
产品升级换代,能省掉很多不必要的累赘,协议层5G改变了很多。

技术上新的东西肯定比老的好多了,但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个市场问题。移动通信不是市场驱动的,是计划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法进步了很多。经过这么多年,5g的信道码终于追上了wifi,802.11n已经是LDPC编码。5G多了个大规模MIMO ...

当年wi-max就被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