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ILINX 有没有提供所有FPGA器件的codeID列表?

楼主(2022-02-17):
请问XILINX 有没有提供所有FPGA器件的codeID列表?

网友:
自己上网上查,jtag device id,每个configuration guide里面有单个系列的id。

网友A:
搜索安装目录下面所有的.bsd文件,文本编辑器打开里面有如下内容:

attribute INSTRUCTION_OPCODE of XC7A200TL_FFG1156 : entity is
        "IDCODE                (001001)," & -- DEVICE_ID
        "BYPASS                (111111)," & -- BYPASS
        "EXTEST                (100110)," & -- BOUNDARY
        "SAMPLE                (000001)," & -- BOUNDARY
        "PRELOAD        (000001)," & -- Same as SAMPLE
        "USERCODE        (001000)," & -- DEVICE_ID
        "HIGHZ                (001010)," & -- BYPASS
        "EXTEST_PULSE        (111100)," & -- BOUNDARY
        "EXTEST_TRAIN        (111101)," & -- BOUNDARY

提示:看看这些.bsd文件所在的文件夹里面的FileMap.txt文件,会有小惊喜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安装目录下面所有的.bsd文件,文本编辑器打开里面有如下内容:

提示:看看这些.bsd文件所在的文件夹里 ...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安装目录下面所有的.bsd文件,文本编辑器打开里面有如下内容:

提示:看看这些.bsd文件所在的文件夹里 ...

attribute IDCODE_REGISTER of XC7K325TL_FFG676 : entity is
        "XXXX" &        -- version
        "0011011" &        -- family
        "001010001" &        -- array size
        "00001001001" &        -- manufacturer
        "1";                -- required by 1149.1

attribute USERCODE_REGISTER of XC7K325TL_FFG676 : entity is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这里的 version 是不确定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