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小程序的吗,做一个产量统计的小程序,能否实现?

楼主(2022-02-17):
产品没法几件,只能计时。想做一个小程序,代替纸质报表填写。

1.统计每个生产员工的日产量,在作业指导书上扫描二维码,自动生成工序名称,开始时间,结束以后再扫码,计算工作时间,员工只需要输入生产数量即可完成工作报表

2.所有员工的产量会汇总在管理员后台的总表

3.管理员需要对员工上报数量进行审核,质检会检查核对不良数量,计算出合格率

4.这样就可以对每个月,对每个厂线员工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做评估,为绩效考核,工资调整做依据。

大概多少钱可以做呢?

大概画了一个员工端:

网友A:
这个需求,往简单了说 excel 就可以搞;实际用代码做,可以考虑两个思路:

a. 做个单机为主的界面,远端做个服务器综合管理;
b. 做个全在 web 端网络应用,靠浏览器进行信息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求,往简单了说 excel 就可以搞;实际用代码做,可以考虑两个思路:

a. 做个单机为主的界面,远端做 ...

用微信小程序,主要考虑不挑手机,微信每个员工都有用,用扫描的方式去读产品工序,是因为有的员工文化水平有限,填写报表做不好,现在只需要扫描,输入数量就可以完成产量提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微信小程序,主要考虑不挑手机,微信每个员工都有用,用扫描的方式去读产品工序,是因为有的员工文化水 ...

原来是小程序啊,目测跟 web 版本差不多,应该都是现成技术和套路

网友:
小程序好,直接入数据库。
写清需求,去猪八戒发个外包。

网友:
直接用问卷星。

网友B:
你在产线让他们用手机扫码?  这样做效率得降低一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在产线让他们用手机扫码?  这样做效率得降低一倍

扫码5秒钟,摸鱼半小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在产线让他们用手机扫码?  这样做效率得降低一倍

用手机的话要考虑一下工人没有开流量的情况,为了省钱 回家再用WIFI,这样的也有,只是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手机的话要考虑一下工人没有开流量的情况,为了省钱 回家再用WIFI,这样的也有,只是不多 ...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个工作并不是工人来做的,而是他的领导来做的,如果他领导连这个统计表都做不出来,做啥领导?

网友E:
首先得确认一下,员工是否愿意拿自己的手机扫描(他们都会自私的认为拿自己的手机做公司的事情),会产生排斥的心理
我们有一款产品就是这样的,要测试蓝牙功能,要员工自己拿手机安装APP测试,他们都不愿意,后来就给每个测试员配置了一台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码5秒钟,摸鱼半小时

这个不会,有标准产能卡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得确认一下,员工是否愿意拿自己的手机扫描(他们都会自私的认为拿自己的手机做公司的事情),会产生排 ...

我这个还好

网友F:
单纯从这个事情上来说不复杂,重要的是要考虑清楚需求
各种异常情况下怎么处理,比如填错、乱填、补填
然后就是服务端,你数据怎么存放、统计、查看
小程序服务端的服务器自己提供的话,需要备案等,不过用腾讯提供的好像不用
总的说来,结合实际的东西做起来挺麻烦的,按照我在北京做的相关项目,我会预算5-10w
找小地方的公司或个人,报价会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纯从这个事情上来说不复杂,重要的是要考虑清楚需求
各种异常情况下怎么处理,比如填错、乱填、补填
然后 ...

深圳的报价估计1W左右,8K起跳,加点需求,1W出头。

网友:
这个应该只要产线主管填吧,工人能看就行。

网友G:
腾讯文档,信息收集表不知能不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H:
扫码的话其实h5也可以,网页也不挑手机的修改容易,小程序你要修改要审核的。

一个录入界面+后台应该是1W内可以了。
当然,如果客户不是很多要求的话,我觉得5k-6k左右也可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扫码的话其实h5也可以,网页也不挑手机的修改容易,小程序你要修改要审核的。

一个录入界面+后台应该是1W ...

是我自己工厂里用,想问一下H5是什么?你愿意接这个项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腾讯文档,信息收集表不知能不能满足你要求

有的员工文化水平有限,不会打字,手写的报表写的很乱,还要文员导入表格,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员工文化水平有限,不会打字,手写的报表写的很乱,还要文员导入表格,太麻烦了 ...

1,任务可以用下拉选择
2,开始和结束时间的问题可设置成时间格式
3,数量只写数字应该会吧?
4,扫码即可打开收集表
5,支持手机app,微信/qq小程序,网页版,pc版。都是实时同步的

后台的汇总表出来就是统一格式的表格,我建议先打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自己工厂里用,想问一下H5是什么?你愿意接这个项目吗?

h5就网页这样。公众号很多平台都用这样的,详细可以私信聊聊看合适做不。

网友:
1W5做。  前端+后端1个页面

网友(2022-05-10):
从纯技术角度分析,这个需求业余时间搞。最少要8000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