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6.0.2 泪珠插件已经可用

楼主(2022-02-17):
经过一些调整,该泪珠插件已经可以在 6.0.x 上使用。当前的 KiCad 发行版本是 6.0.2,又修补了一些之前为发布 6.0 正式版而延后的问题。

在未来的 V7.0 上,泪珠功能可能会作为内置功能实现,不用再通过插件,但该信息尚未确定,开发人员不保证在 V7 上正式使用,现在只是设计中的隐藏功能。

插件很小,直接放在这里,在解压后将 teardrops 文件夹直接复制到 plugins 目录中,然后重启 KiCad 6,我的 plugins 目录位置供参考:

C:\Program Files\KiCad\6.0\share\kicad\scripting\plugins

因为保留了 KiCad 的 V5(需要随时查阅 V5 的老项目文件,又不想让它升级),所以路径中多了一个 6.0 的子路径,你的路径中可能没有它。

该插件的项目地址,也许你今后要去刷新一下,看看是否有新的版本发布。

https://github.com/NilujePerchut/kicad_scripts/tree/V5.99_V6RC

网友:
终于可以了。

网友A:
win7可以安装使用吗?

网友B:
已经很多年没用泪滴了!这玩意就是个心理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可以安装使用吗?

KiCad 从 V6 开始已经不支持 Win7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很多年没用泪滴了!这玩意就是个心理安慰。

我也很多年没用泪滴了,没必要。

网友:
有时候有这个看起来感觉要好看一点,,有个过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KiCad 从 V6 开始已经不支持 Win7 了。

这么怎么安装?我用插件和工具管理器安装失败,提升压缩包不包含有效的METADATA.JSO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怎么安装?我用插件和工具管理器安装失败,提升压缩包不包含有效的METADATA.JSON文件 ...

自己手工装,不支持插件管理:

对压缩文件解压后,将 teardrops 文件夹直接复制到 KiCad 的 plugins 目录中,例如:

C:\Program Files\KiCad\6.0\share\kicad\scripting\plugins

然后重启 KiCad,就能在 PCB 工具的 Tools 栏的外部插件中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手工装,不支持插件管理:

对压缩文件解压后,将 teardrops 文件夹直接复制到 KiCad 的 plugins 目 ...

搞定了 谢谢

网友D:
请教楼主,是同时安装了V5和V6吗;两个版本共存,安装时有注意事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是同时安装了V5和V6吗;两个版本共存,安装时有注意事项没

可以同时安装,KiCad 两个版本互不干扰,但是 V6 打开 V5 项目的时候会强制文件格式升级,用的时候注意点,不然用 V5 时就打不开原来的文件了。

安装顺序是先安装 V5,然后安装 V6,因为 V6 会自动避开 V5 的安装文件夹,但反过来可能不行。

要注意的是:就是公共路径变量有可能会混乱,V5 可能找不到原先的库文件了,例如符号或 3D 模型等,这需要自己手工指定来修复。

如果你很熟悉 KiCAD 原来的设置,这一般不会造成问题,但如果是新手,在使用上可能会造成阻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同时安装,KiCad 两个版本互不干扰,但是 V6 打开 V5 项目的时候会强制文件格式升级,用的时候注意点 ...

多谢这么详细的回答,一直在用V5,准备装上V6共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谢这么详细的回答,一直在用V5,准备装上V6共存。

建议不要共存,一不小心基本上都变V6了,而且原理图库还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不要共存,一不小心基本上都变V6了,而且原理图库还有区别。

直接上 KiCad v6 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不要共存,一不小心基本上都变V6了,而且原理图库还有区别。

有道理,只是老项目都是V5的,不想动它了,担心引入问题徒增维护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