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输出轴花键测量,花键孔和自制工具

楼主(2022-02-18):
注意该贴内容是针对无牌996舵机的,不是Towerpro的MG996,应该具有一定的兼容性,但不保证,尚未制作实物验证,使用自担风险。

之前写了不少,但还是删掉了,说的太多好像也不好,这些应该足够了。

网上很难找到舵机输出轴花键的详细形状尺寸信息,不知道为什么厂家连输出轴尺寸都不提供,这个不是说知道了有几个齿就能用,
那样只能用人家做好的连接件,自己做就会有问题,如果齿的角度不正确,间隙不正确,就会变成线接触,刚装上可能还行,但加载用用之后就会变成垃圾,就像下图这样:

舵机输出轴:

与舵机输出轴配套的连接件孔:

适合DIY条件的单刃内孔插齿刀具:(用于做连接件的花键孔)

连接件设计示例:

编辑补充一下:

按以上图中的尺寸,间隙是0.0118mm,是很松的状态,仅适合上面连接件示例图这样使用螺丝锁定的设计,如果做一般舵机附赠的塑料连接件那样插上去紧配的,需要自己按实际情况调整尺寸。

网友:
感谢!
虽然用不上,但是可以想象你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