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00MB左右的csv数据(示波器导出),用什么数据分析软件?

楼主(2022-02-18):
虚拟示波器picoScope导出的数据,请问大家这种情况一般用什么软件分析呢?
总共10M行。

Excel - 不支持,处理慢。支持1M行。
SciDAVis - 开源,初试一下,似乎也不支持。
Origin - 没有授权,不知道。
Matlab - 没有授权,让公司买,都会抖三抖。
数据类软件 - 不知道,但是估计对公式之类的工具支持不友好。
Python / R - 不会,听说还可以,关键是不花钱。

需求:
可以导入;
能绘制图表,如果能图形能漂亮一些就更好了;
可以做一些计算,比如平均值,滤波算法。

请教各位的经验!

楼主:
转知乎上的一篇,但是我和他的需求有所不同。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367513

网友:
你又不发论文,matlab用着呗

网友A:
另外,excel支持10M行的数据啊。csv格式我记得没有限制,xls最多65535行,xlsx也没有限制。以前用过csv和xlsx格式的十几万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excel支持10M行的数据啊。csv格式我记得没有限制,xls最多65535行,xlsx也没有限制。以前用过csv和xl ...

xls是这个行数限制,xlsx大概是1M行,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 ... e-8e27-269d656771c3

Total number of rows and columns on a worksheet. 1,048,576 rows by 16,384 columns ...

网友:
python用第三方的库和vba没啥区别,花一两天学学有必要。

网友:
Python处理吧,几G数据都可以搞

网友:
试试octave,跟matlab差不多
https://www.gnu.org/software/octave/index

网友:
导入数据库,再用PowerBI

网友:
临时用用,在公司可以把 matlab 装在一个断网的虚拟机里
matlab 处理数据和画图都方便一些

对 python 比较熟的话可以用 python, 好像有还不错的 plot 库

网友:
CSV就是分隔文本,  能读字符串的都能处理。  表格处理软件都限制了行数的,但是编程是不会限制的。要么分隔成多个文件用图表软件处理,要么编程处理吧。

网友:
编程关键是要省力的图形表达能力,PY和matlab都不错。  切割多个文件再用EXCEL处理后拼合也是方便的。 具体看你实际需求,别说只是拉个曲线看看, 或者把示波器当逻辑仪用?

网友:
就python吧, 学个两三天就行了, 也不用全学会, 从10行里抽一行出来, 保存了再用excel处理不就行了. origin也好用, 不比excel复杂多少, 网上有绿色版下载.

网友:
python吧,去年我有一批周立功CAN分析仪的数据需要分析,抽取异常的点。
边学边用,大概3 4天实现了这个功能。
python语法啥的到现在我也不会,只是实现了功能。

网友:
测试了 ,xls打开很慢

网友B:
给你两行python代码.轻松实现csv导入dataframe:
import pandas as pd
df=pd.read_csv(file_path,header=0,index_col=None,na_values=['NA'])

一行代码,实现数据修改:
df.iat[1,2]="呵呵"

一行代码保存csv:
df.to_csv(file_path)

注意:file_path是包含.csv的完整路径.如:r"D:\你好,python很开放.csv"

剩下的什么lambda,re,matplotlib就看自己造化了...

网友:
厂家提供的分析软件

网友:
学一下python吧, 每天2-3小时,1周搞定,用得着的

网友:
我用的Octave,和Matlab兼容
就是速度很慢,100万行的csv导入要40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两行python代码.轻松实现csv导入dataframe:
import pandas as pd
df=pd.read_csv(file_path,header=0,i ...

谢谢! 对python再次心动!

楼主:
谢谢各位!不一一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