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方式和通信协议之间有联系吗

楼主(2022-02-18):
射频方面很迷糊。现在有很多多协议multiprotocol的无线SoC,可以支持BLE,zigbee,Thread等,但是查不到这些芯片的调制方式。常见的调制方式比如有GFSK、MSK、OQPSK什么的,我想知道前面说的协议和这些调制方式是有直接关系的吗,还是说没有联系的,某个协议用什么调制方式都是可以的?
顺便也想被科普下IEEE802.15.4就是zigbee吗,两者是什么关系,IEEE802.15.4和其他常用协议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没有直接关系,调制方式是最底层的,比如你看到的QAM  QPSK  GFSK等等,这个和射频参数有关。协议比如802.11  BLE  等等属于上层了。有些协议可能用的是同一种调制方式但是通信协议不同,比如QPSK,很多通信协议都在用,LTE  802.11abg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接关系,调制方式是最底层的,比如你看到的QAM  QPSK  GFSK等等,这个和射频参数有关。协议比如802.1 ...

谢谢,学习了!
最近在找能支持MSK调制的2.4G SoC,但是很多芯片都没有写自己支持什么调试方式

网友B:
你要和别人的设备互通就要调制一致,否则自娱自乐的话就无所谓了

网友A:
如果写了协议,就不会写调制方式了,因为协议已经说了,大家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和别人的设备互通就要调制一致,否则自娱自乐的话就无所谓了

就是因为老设备用的MSK调制,所以我不是想找对应协议,而是想找MSK调制的芯片。但现在很多芯片都不写调制方式了,只写支持的协议,就很郁闷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说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写了协议,就不会写调制方式了,因为协议已经说了,大家都一样。

我没明白,为什么写了协议就不写调制方式了,协议一样的话调制方式就必然是相同的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明白,为什么写了协议就不写调制方式了,协议一样的话调制方式就必然是相同的是吗? ...

否责还叫啥协议,正常情况下就是包括万象的
当然了,有的可能也还是要注意看看是否是非物理层的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明白,为什么写了协议就不写调制方式了,协议一样的话调制方式就必然是相同的是吗? ...

协议里面包含了调制方式,比如BLE协议里面就会要求你使用什么调整方式,频段,每个频段的带宽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老设备用的MSK调制,所以我不是想找对应协议,而是想找MSK调制的芯片。但现在很多芯片都不写调制 ...

光载波调制太糙了,随便找个RF芯片看看框图,还有一大堆白化,交织,编码,校验等等, 然后帧格式,你才能对上一帧数据。除非你的老设备够老什么都没有,跟315遥控一样。

都写了支持协议的芯片了,基本上调制解调都定死了,或者能调参数,对外接口都是帧级别。。。    要么你只能自己SDR了,虽然那些定死的RF芯片内部也是跑的SDR甚至能改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
最近在找能支持MSK调制的2.4G SoC,但是很多芯片都没有写自己支持什么调试方式  ...

常见的都能支持啊。现在的FSK绝大部分都是用片内PLL快速修改分频倍率产生的,这种架构支持MSK也没问题。把FSK频偏差改为码速率的1/4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都能支持啊。现在的FSK绝大部分都是用片内PLL快速修改分频倍率产生的,这种架构支持MSK也没问题。 ...

太专业了 完全听不懂

网友:
我的理解协议包含很多层,调制与解调方式是基于物理层的电磁波,fsk是调频,ook是调幅,数据按某种调制放上去就是载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专业了 完全听不懂

先把手册看完吧,我说的FSK频偏设置在手册上都写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