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单片机IO口一个中间电压会识别成什么电平

楼主(2022-02-18):
我们都知道单片机IO口是数字口,经过内部IO单元处理后,给CPU的信号要么是1要么是0。但是MCU手册上对于IO的输入电平描述,VIL和VIH是两个不相连的区间,比如VIL最大0.3VDD,VIH最小0.7VDD,而且还会有一个滞回电压比如0.2V,是施密特输入级的特性。那么0.3VDD到0.7VDD中间就有一个盲区,如果给IO输入中间区域的电压,到底是会识别成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难道是随机的?

网友:
不确定!而且在老式的 MCU 会导致 CMOS 阀锁效应而烧毁 MCU 管脚或者整个儿芯片!

新时代的 MCU 因在引脚上使用了施密特触发器输入,不会烧毁,但电平不确定。

网友A:
看一下反相器结构,中间电平会使上下管同时导通,电流增大,但不叫阀锁效应。

网友:
不带施密特触发器输入——单片机识别的电平不确定;
带施密特触发器输入——单片机电压之前识别成什么电平,加电压之后仍识别成同样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反相器结构,中间电平会使上下管同时导通,电流增大,但不叫阀锁效应。 ...

上古时代的 cmos 结构有个半导体寄生效应,和你的理想原理图不一样。

ps:

年代久远,记不清了。

大意就是一旦进入此效应,就算撤掉或强加给栅极的驱动电平也无法关闭两个 mos,它们会同时导通直到烧毁。

网友:
0.3VCC为零,0.7VCC为1,中间阈随机,不要侥幸

网友:
大概率会识别成高电平

网友:
这不数字电路的课里面有讲么

网友:
施密特呀。电平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