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实现小程序设备注册和看设备GPS轨迹有什么方法呢?

楼主(2022-02-18):
场景是这样的,现在有50个设备,设备上有GPS,4G模块,并且含有唯一ID号
使用前想用户通过小程序用自己的微信和ID绑定注册,只要注册了才能使用,一个微信可以注册5个ID这样吧
然后这些设备是佩戴在人身上,然后小程序可以看到当前注册的设备位置以及查询当前设备的运动轨迹,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经过的路这样。

其实和一般的儿童手表差不多吧,但是儿童手表很多需要APP,但这个实现要用小程序做,不知道行不行。
我猜想,是不是需要买一个付费商业的云服务器,然后小程序去登陆服务器,服务器认证后回传资料这样??
但是首先第一步设备和用户微信绑定注册是怎么实现呢?
这方面完全不懂,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好思路介绍下吧,谢谢大家。

网友A:
每个设备贴个二维码,包含id跟校验串作为绑定凭证,小程序扫描

通常应该是这种架构:设备->mqtt->服务端<-http/websocket<-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设备贴个二维码,包含id跟校验串作为绑定凭证,小程序扫描

通常应该是这种架构:设备->mqtt->服务端 ...

服务端那边有没现成的东西可以做这些功能?

网友B:
腾讯连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腾讯连连

什么意思?

网友C:
网上那种记录车辆位置的定位器可以买么,那个便宜又大碗,应该都有自带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那种记录车辆位置的定位器可以买么,那个便宜又大碗,应该都有自带的软件。 ...

就是类似原理吧,但买没用,要自己做

网友D:
GPS-4G模块->http/mqtt/tcp->服务器接收->保存数据(含ID).

小程序登录->查看绑定的设备相关gps定位 数据->在地图上显示出来轨迹或实时显示最后位置

注册绑定可以用微信扫码这样获取到登录用户信息+设备ID就可以绑定了。

服务器需要实现(http通信方式:http接口+小程序接口,如果是mqtt或者tcp这类还要做个接收服务端)
成品数据库产品
如果是数量很大的还要考虑负载均衡和高可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4G模块->http/mqtt/tcp->服务器接收->保存数据(含ID).

小程序登录->查看绑定的设备相关gps定位 数据 ...

謝謝你,東西有點多,我要消化一下。。。

是成品的東西,所以服務器打算租阿里的,但是在上面設計不知道還要不要什麽數據庫啊這些。
MQTT估計是要的,應該是服務器和設備之間要用,服務器和小程序之間應該可以用HTTPS做吧,這種東西如果要在租借的服務器上做有沒什麽現成的東西能快速做出來又穩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東西有點多,我要消化一下。。。

是成品的東西,所以服務器打算租阿里的,但是在上面設計不知道 ...

你数据上报到服务器要存放的。不然历史位置这些怎么调出来。服务器跟小程序之间说白了就是一个网页接口

如果你现成设备只能用mqtt的话那就是要不买成品mqtt服务,要不自己搭了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这个东西的流程,用NB-iot模块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数据上报到服务器要存放的。不然历史位置这些怎么调出来。服务器跟小程序之间说白了就是一个网页接口

模块支持MQTT和HTTP(S)两种数据

服务器那边应该用什么开发?或者有没更神奇的免开发方式?哈哈
同样,手机的小程序用什么开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支持MQTT和HTTP(S)两种数据

服务器那边应该用什么开发?或者有没更神奇的免开发方式?哈哈

你看有没有有什么物联网平台对接到吧。不然肯定要自己开发的。

【设备端】==>【mqtt】===>【mqtt服务器(自建/成品)】===>mqtt处理程序【开发】===>【数据库】
【小程序】==>【http/s】===>web接口【开发】====【数据库】

【设备端】==>【http/s】===>web接口【开发】===>【数据库】
【小程序】==>【http/s】===>web接口【开发】====【数据库】

免开发这种就不要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