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 打开库元件和新建库元件软件崩溃

楼主(2022-02-18):
想学cadence,就新装的Cadence 17. 2 补丁080,用的吴川斌的一键安装和破解。其他功能目前都正常。就是新建元件库就崩溃,打开只带的库,双击元器件点击也崩溃。安装和保存路径都无中文。才开始学,不知道是哪里还需要设置还是啥原因,希望各位指导。

网友:
还是16.6稳定,17.4也会闪退

网友:
重装显卡驱动试试。还不行重装干净系统。可能跟输入法冲突。

网友:
忽略17.2吧,用16.6或者17.4

楼主:
17.2可以将ad的封装导入,还支持3D。所有想装17.2。现在把键盘能输中文的都删除了还是不行,卸载和重装了几次还是一下,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7.2可以将ad的封装导入,还支持3D。所有想装17.2。现在把键盘能输中文的都删除了还是不行,卸载和重装了几 ...

17.2有的,17.4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2有的,17.4都有

17.4版本稳定吗?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17.4版本稳定吗?用起来怎么样?

还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

17与16版本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与16版本是不是不兼容?

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的

网友:
用16.6很好用,用阿里狗的软件装不会有问题

楼主:
今天安装了16.6,更新115补丁。一样的也可以从ad导封装,也有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