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JA是什么元件代码?

楼主(2022-02-18):
网上,淘宝查了都查不到。SOT23-5封装

网友A:
SOT23-5 丝印 1JA

这样淘宝搜索不就有线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T23-5 丝印 1JA

这样淘宝搜索不就有线索了

搜了对不上,5脚接12v,2脚接地,4脚接一个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对不上,5脚接12v,2脚接地,4脚接一个基准电压。

看你这个描述,感觉像是比较器/运放,类似于TLV3201AIDBVT这类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了对不上,5脚接12v,2脚接地,4脚接一个基准电压。

elantec被intersil收购,后来intersil又被renesas收购,没找到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antec被intersil收购,后来intersil又被renesas收购,没找到具体型号......

我把原理图画了出来,pin3接5v的pwm信号,pin1推挽输出12v的pwm,pin1,3接的电阻什么作用?有这样的比较器或运放型号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原理图画了出来,pin3接5v的pwm信号,pin1推挽输出12v的pwm,pin1,3接的电阻什么作用?有这样的比较 ...

电路图转化成这样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通过运算放大器的虚短和虚段容易分析的,就是一个放大电路。
理想的状态Vout=Vref*(R1+R2)/R1-Vin*R2/R1
你说的输出也能达到12V,运放应该是输出轨至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转化成这样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通过运算放大器的虚短和虚段容易分析的,就是一个放大电路。

所以应该是一只轨对轨的运放,有这种封装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应该是一只轨对轨的运放,有这种封装的型号推荐吗?

这个图应该有问题,看那个公式:Vout=Vref*(R1+R2)/R1-Vin*R2/R1,明显Vout很难达到12V,应该接成负反馈的。

参数没有细调,器件选型也没有看,随便找的运放,输入5V和输出12V是反的。看看那个板子和这个波形是不是对应的,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应该有问题,看那个公式:Vout=Vref*(R1+R2)/R1-Vin*R2/R1,明显Vout很难达到12V,应该接成负反 ...

我用示波器量了输出大概在11.2V,输出与输入一致的没有反向。

网友B:
如果只是电平变换,可以把反馈电阻去掉,运放当比较器,最好理解。
v+>v-,输出高电平;
v+小于v-,输出低电平。
去掉反馈电阻,则上面两个电路都可以使用,一正一反。vref通过分压取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电平变换,可以把反馈电阻去掉,运放当比较器,最好理解。
v+>v-,输出高电平;
v+小于v-,输出低 ...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运放方式
一个是正向的

一个是反向的

器件选型,一个注意电压,另一个注意输出轨至轨,再一个注意频率,PWM频率不高的话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