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通孔,via在内电层可以没有环么?用广告软件怎么设置

楼主(2022-02-18):
事情是这样的,某产品的方案商提供了一个DEMO板,文件是PADS的,6层。

楼主不会用PADS,也没有6层板的经验。

于是就转成了广告的文件格式,在广告18.0打开。

注意到via孔这块,在PADS上显示,通孔如果经过了【没有出线的】某一层,那在这一层是没有焊盘环的,而在这个via出线的内层,是有一圈那个环的。

如图:

然后转成广告格式之后,可能是兼容性问题吧,直接就是大通孔:

从PADS转成的Gerber文件看,也确实是不需要出线的内电层via孔没有那个环。

所以:

1、这个工艺是正常的嘛?

2、广告软件里如何设置,不要内电层有这个环?

3、PADs里貌似是自动的?广告软件确实可以手工一个一个设置via的每层的焊盘大小,但一个一个设置,太多了,所以AD里可以自动设置嘛?

网友A:
内电层的环会造成信号损失,ddr3/ddr4会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电层的环会造成信号损失,ddr3/ddr4会掉速

谢谢大佬!

那广告软件有无办法可以自动去掉这个环呢?还是要手动设置

网友B:
我一般是在过孔属性里面改   把内层的环设置和孔径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在过孔属性里面改   把内层的环设置和孔径一样大

我也发现可以这样改,但有没有什么批量的办法。目测有上千个,而且还分不同的内电层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可以这样改,但有没有什么批量的办法。目测有上千个,而且还分不同的内电层信号。 ...

右键,查找相似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键,查找相似对象

我一开始尝试过查找相似对象。

但是整个板的信号via都是一样的,除了几个电源孔大一些。

所以没啥信息可以筛选出来。

楼主:
原来这个操作叫  内电层削焊盘

我不会用PADS,在PADS里查看了不同内电层的信号via,发现都是一样的,所以在PADS里竟然是自动削焊盘的?

网友D:
出gerber有选项?内电层没连接不出一圈环。
我忘记是allegro还是广告有这个选项了

网友E:
看了一下 kicad6,via 的設置裏面有一個選項,可以選擇:
1. 全部帶環
2. 最外層和出線層帶環
3. 僅出線層帶環

默認是 1,沒找到全局設置和批量修改的地方。
不過,kicad 好在是文本文檔格式,用文本編程器打開文本文檔,然後批量替換所有 via 的屬性值應該就可以了。當然用 python 接口肯定也可以批量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个操作叫  内电层削焊盘

我不会用PADS,在PADS里查看了不同内电层的信号via,发现都是一样的,所以 ...

pads里面也是需要设置的,via默认是top-middle-bottom都带环的。
一般自己定义几个不同的via,比如不同大小的通孔、盲孔、埋孔,放置的时候直接调用。

网友:
楼主,直接的 pads 下修改吧,pads 学习成本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 kicad6,via 的設置裏面有一個選項,可以選擇:
1. 全部帶環
2. 最外層和出線層帶環

需要的就3的效果。正在AD22里找是否有对应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gerber有选项?内电层没连接不出一圈环。
我忘记是allegro还是广告有这个选项了 ...

allegro里有“抑制未使用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