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PU用久了,性能会变差吗?

楼主(2022-02-18):
我有台用了5年多的笔记本,CPU是i7-6700HQ,这在当时算顶配了
感觉现在用起来好卡,开个word都要好几秒,换硬盘,重装系统都回不到新电脑那种状态
是不是CPU用久了,性能会变差很多导致的?
CPU速度是主频决定,主频没变速度应该就没变呀,性能变差是个什么原理呢?

网友:
记得大一的时候第一次帮室友组机(她想要电脑,又缺钱买不起新的),就是淘宝上给她淘的二手CPU,内存和硬盘都是新买的,她用了蛮久的
当时网上做了功课,CPU是不容易坏的,省钱可以淘二手的

感觉性能变差,是不是软件越来越庞大吃性能呢
iPhone iPad 就感觉特别明显,不升级最新的系统,好几年都好用,不小心升级了就卡了
重装系统也不够初始吧,软件还是变新了

只装99se之类的老版软件,应该就快了

升级内存、换硬盘,也许能快多了

网友A:
你要用回当年的软件,现在的软件当然是慢了呀,xp时代哪用得了i7? i3都可以起飞了。

另外一个可能是硬盘误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回当年的软件,现在的软件当然是慢了呀,xp时代哪用得了i7? i3都可以起飞了。

另外一个可能是硬盘误 ...

其实就是用的当年的软件,我一直用office2007,感觉就是没新电脑流畅了

网友B:
lz,该清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该清灰了。

和这个没关系吧,如果是散热不行,那风扇应该狂转了
但我感觉风扇转速还挺正常的,不运行CPU占用率高的程序,风扇都是最低转速在运行

网友:
+1024,笔记本散热不好都会自动降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这个没关系吧,如果是散热不行,那风扇应该狂转了
但我感觉风扇转速还挺正常的,不运行CPU占用率高的程 ...

废话,cpu不干活当然温度不高了。稍微干点活风扇马上满载就是灰多了或者硅脂老化了。cpu温度高了自然会降频。

网友:
还有可能是内存和硬盘的问题

网友C:
楼主,你这配置装成XP,Office换成2003版本,保证飞起。
不要试图开网页,现在的网页跟以前的网页没法比,各种库,一个js库就有可能1MB。

网友:
1. CPU会老化,变化忽略不计
2. 当年觉得几秒很快,现在觉等慢了
3. 如果是机械硬盘可以换成固态的,有提升

用旧的i5,轻量使用还是很流畅的,但确实不能和现在的比,AMD把Intel的牙膏挤爆后,笔记本性能都是翻倍算的

网友:
1 用过新电脑或看别人用新电脑,修改个人使用体验;
2 新软件或网络等不受个人控制的环境
3 硬件,一般只有硬盘会降速

网友:
我的i5 6500 轻度用还行,用虚拟机单核还能正常跑

网友:
热管有寿命

网友:
现在一个Cadence都25G了,比Windows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配置装成XP,Office换成2003版本,保证飞起。
不要试图开网页,现在的网页跟以前的网页没法比, ...

驱动都没有,有次装win7驱动都装不起来。好像被限制一样,无奈只能用以前备份镜像

网友:
清灰换硅脂,温度降下来了,主频不会降频。

另外固态没用4K对齐,或者有的固态,会越用越慢。

网友:
广告:不是奥利奥变小了,而是你变大了!

网友:
t440的i5-4200 win7 固态硬盘快过t480的i5-8250 win11机械盘

网友:
固态硬盘用久了会慢是真的,全盘填0可以恢复一部分性能。

网友:
电子硬件多少会老化吧,但是 i7-6700HQ,配固态盘 Win11 都不会卡吧……

网友:
清灰尘,换散热系统,换硬盘,重装系统,总有一样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