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锂电池如何给60V的电瓶车供电?

楼主(2022-02-19):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
        本人有一台60V的电瓶车,短距离跑跑还可以,距离一长 或者 今天忘记充电,跑的距离就有限了。
        手上还有一个48V的锂电池。不知道用什么方案 能提供给 60V的电瓶车供电好。
         想过的方案:
        1.  48V直接升压到60V。给电瓶车供电。 但是网上没找到这么大功率的升压模块。
        2.  48V逆变到220V。 再用60V的供电器。电瓶车边跑边充电。     请教一下,这方案是不是特别伤电池 。
        3. 网上看了有一个增程器。  就是烧汽油的发电机,输出60V,给电瓶车供电。
        4.  直接买220V的发电机,(小型的)。 再用60V的供电器。电瓶车边跑边充电。 (可以直接放在脚踏的地方)
        5.  直接备一组  60V的电池,但是车比较小,不好放。
       还有其他的方案嘛?希望各位推荐一下。

网友A:
方案6:48V电池直接接入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案6:48V电池直接接入使用

lz这车被交警逮着了妥妥的没收吧。。

网友C:
方案7:换电动车

网友:
方案8:买个皮卡两个都丢车厢里。

网友:
提供个我自己做的锂电增程器方案共参考,用了3个月了效果不错:
1、总体:我的电动车原来的48V12AH电池,用了大半年了,现在实测11AH容量,实际测试能跑25KM左右,经常跑远路不够用,所以把自己的手上4个15AH的铁锂串联组了一个增程器,铁锂电池组升压后并入原电池上,现在跑三十几公里完全没有压力。
2、具体1:4个15AH铁锂串联,加了4串铁锂保护板(某宝很多,选择注意电流足够),再加个20A的大电流开关,然后自己又加了个电压电流表后输出。其实电压电流表只是为了自己看方便,不加也是可以的。
3、具体2:锂电池输出后,经过一个大功率的升压模块,升到53V左右,再经过一个大功率二极管接入到原电池输出线路中。大功率升压模块也是某宝买的,带如下功能:输入欠压可调的保护(用于保护电池,虽然锂电保护板也可保护,但这个可调更高欠压保护电压);输出电压可调;输出恒流功能且可调(这个功能很重要)

网友:
4、目前设置的升压输出不到2A(记不太清了),工作中输入大约在8-10A左右。
5、平时骑车时才打开电池开关,相当于增加了2A左右补充电流,实现增程。在等红绿灯时或其他等待时间就相当于锂电给原来的铅酸充电。

网友D:
升压模块的图片和指标提供参考,避嫌链接我就不发了,自行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压模块的图片和指标提供参考,避嫌链接我就不发了,自行解决吧

谢谢了,我看一下。 还有个问题, 如果我升压到了 60V。 原先的60V的电瓶组 需要断开嘛?

网友:
提供个最简易方案给楼主,两组电用二极管单向导通性并入控制器,各留单独的充电器。
当60电池低于48V时,自然耗电就会是附加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6:48V电池直接接入使用

60V的电瓶车   可以用48V的嘛、。到时候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车被交警逮着了妥妥的没收吧。。

应该没事吧。 属于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7:换电动车

哈哈,新车 还舍不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模块的图片和指标提供参考,避嫌链接我就不发了,自行解决吧

这个我买了一块用,主要是12v锂电池放电用(升压73v或84V充电)。输入最大电流35A,烧过一次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看一下。 还有个问题, 如果我升压到了 60V。 原先的60V的电瓶组 需要断开嘛?  ...

不用断开,保险起见升压模块输出经过1个二极管后接到原来的60V电池输出中。
升压器输出电压需要调的更高,你测下60V电平充电完静止30分钟后的电压电压多少?然后再减少1V左右的电压作为升压模组输出设定的电压。如果升压输出设置太低,那么就要等原电池组用到这个设定电压时才启动增程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60V的电瓶车   可以用48V的嘛、。到时候试试看。

可以用,但是低压放电电流大伤电池,电压低动力也会减弱,同时对原60V电池估计比较伤寿命(低于正常保护电压下工作)。
尝试分析下:原60V电池5节,假设放电保护到10.8V,5节对应电压=54V;如果放电保护到10.5V,5节对应电压=52.5V,这样就要启动48V电池组(满电高于48V)工作,原电池就会处于低于保护电压下工作,那么对原电池会很伤寿命。同时备用电池电压低,放电电流也会很大,放电电流大对电池寿命也是会减少(具体还要看电池容量的,和不同电池的特性,大多动力3元或铁锂在1C内放电都比较安全)

网友:
方案9:卖掉重新买60V的

网友:
48V 和60V的电瓶是同用的 控制器也可以   但是需要操作下才行

网友:
太折腾了。。。。。

网友:
不安全 , 别改动电路了

网友:
60V的电瓶车,到53V左右就算欠压了。虽然还能勉强走,但动力已经不够了,仪表会显示欠压,看看你的48V电池实际输出多少。直接接估计是可以跑的,就是跑不快,跑不远。不想折腾就换60V的。如果48V做后备电池,建议用两个空开切换,不要并联使用。

网友:
两块不同压的电池,充电放电都麻烦,不如出掉换个60V的,容量不同内阻不同电压不同,并不得

网友E(2022-04-01):
换48v控制器,最好是买自适应电压的。这样你的电瓶还能用。买控制器要注意电压还有功率与电机角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48v控制器,最好是买自适应电压的。这样你的电瓶还能用。买控制器要注意电压还有功率与电机角度匹配 ...

好的谢谢,我这个 现在不跑长距离了,  方案就没改了

网友:
太折腾了,时间成本都够换俩新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