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开关电源空载电压会过高吗?

楼主(2022-02-19):
测试一台国外48V200A的电源,三相200V输入,输出空载测得72V,手头没有大功率负载,找了只2000欧5W电阻接上去,电压下降到65V,这个电源是不是要接入一定的负载才能输出正常?

网友A:
你确定这是开关电源?是不是死沉死沉的?变压器的吧。开关电源都有内部反馈电路,空载电压也不会变高,否则就是不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是开关电源?是不是死沉死沉的?变压器的吧。开关电源都有内部反馈电路,空载电压也不会变高,否则 ...

确认是开关电源,不知这电源是否特殊一点,改天找个大负载再测试一下。

网友B:
可能是有这种问题
以前买的通讯电源ZXD2400就有这种问题,48V电压输出空载记得是在56~57V那样,它这个结构就跟一般开关电源不一样
但开关电源不怎么了解,具体怎么回事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这种问题
以前买的通讯电源ZXD2400就有这种问题,48V电压输出空载记得是在56~57V那样,它这个结构 ...

如果是这个电压,那么有可能是锂电池组充电电压。。

网友:
48V 一般是充电池的吧。没有上位机控制的时候,空载检测到电流小,会转到浮充状态,电压是会比48V高一些,但不至于高到72V,应该是坏了

网友:
48V的电源最高可能到56-57V,否则有问题了,查一下反馈环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这种问题
以前买的通讯电源ZXD2400就有这种问题,48V电压输出空载记得是在56~57V那样,它这个结构 ...

这个是充电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个电压,那么有可能是锂电池组充电电压。。

那就是说这种通讯电源是直接怼电池组的?感觉有点太狂暴了,但是没东西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充电用的

是说ZXD2400本身其实是个充电器吗?

网友:
明纬 24V 120A 电源, 一台空载24.1, 一台24.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这种通讯电源是直接怼电池组的?感觉有点太狂暴了,但是没东西来测试。。 ...

矿坛里确实经常有人出通讯电源。。就是直接的48v电池组,自带bmc,满电56v左右,空电好像是40v?,不记得了。死沉死沉的,工控机机箱大小。容量最少也有2kva/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矿坛里确实经常有人出通讯电源。。就是直接的48v电池组,自带bmc,满电56v左右,空电好像是40v?,不记得 ...

噢。。那可能还真是能恒流输出的。。不过2400W没有东西测试,以后由机会试试

但这样按充电来看的话,楼主的48V彪到72V就不太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那可能还真是能恒流输出的。。不过2400W没有东西测试,以后由机会试试

但这样按充电来看的话,楼 ...

但升到72v带载能力也太差,一个2k的电阻都能拉到65v,所以有空找个大负载再试一试。

网友:
这个电源我认为就是出故障了。这种东西国外设计的不一定好,因为国外也有老古董,也有杂牌货。

网友:
可以确定,48V电源,都是电信机房里用的,所以叫通讯电源。因为给铅酸电池充电,48V电池组充满的电压是55-56V,所以不接电池输出电压一般是55~56V。
铅酸电池充电管理,分为均充和浮充,55~56V是浮充的电压,均充会更高一点,这很正常。
48伏200安,听起来很大,那是因为你没见过电信机房里面的铅酸电池,单体都是一两千安时的。

楼主:
今天找了个50欧大功率负载接上后电压正常了。

网友D:
感觉就是直充电池的那种开关电源。不然正常的开关电源是肯定能恒压的,不用接负载,而且普通开关电源本身是自带一到几个稳定电压的小负载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就是直充电池的那种开关电源。不然正常的开关电源是肯定能恒压的,不用接负载,而且普通开关电源本身是 ...

不是充电池的,是工业设备的RF功放配套电源,做工很好。搞不好就是专用的,省掉内部轻负载减少功耗。

网友:
3842类似控制芯片的开关电源
如果没有在电路上面接假负载
空载时候会有一定会幅度偏高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