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款简易的网络传输模块,请推荐实用的方案

楼主(2022-02-19):
想一款简易的网络传输模块,请推荐实用的方案,包括CPU,和网络外围芯片
例如便宜使用的CPU,和外围网络芯片方案?之前用过的KSZ8863RLL,近期价格上涨,希望能有一款替代品,便宜,简单容易采购:包括CPU 现在用什么方案合适?

网友:
沁恒的CH579可以看看,网速要求不高的话应该够用了,才几块钱

网友:
比如网络转串口?

网友A:
昨天刚问了KSZ8863的价钱,现在是185块钱一个~ 赶紧换了吧

网友:
KSZ8863  现在这么贵了啊…
南京沁恒有好几款,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包括楼上推荐的ch579

网友:
简单应用就ch579

网友:
CH9121最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问了KSZ8863的价钱,现在是185块钱一个~ 赶紧换了吧

这个是交换机芯片,用啥替换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交换机芯片,用啥替换呢?

没找到合适的啊,还在考虑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合适的啊,还在考虑中

我也在用这个,我感觉没法替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这个,我感觉没法替换。。。

之前8块多一个,现在涨20多倍,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8块多一个,现在涨20多倍,怎么办呢?

我那个板子暂时没有订单,所以没管,有订单就加钱,没啥其他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