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使用调查【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2-02-19):
有用过CH579的没有,谈一下,使用感受,给点提示,在项目中是否可用?
主要是想用他的网络功能,虽然只能支持10M

网友:
有坑,MTU大概500多字节,不能发送和接收单包大于这么字节的数据。当然,因为TCP有协商机制,影响主要是UDP和自定义协议。

网友:
0.35 pitch的封装我很纠结,其他都不错

网友:
我们只用了蓝牙和USB, 确实好用, 比ESP32性价比高。

网友:
开发也省事,选脚多的ch579m,有swd接口,直接keil开发,jlink下载调试

脚少的ch579f就稍微麻烦些,用usb或者串口下载没有jlink那么方便

网友:
我用过开发板,就是不能一直用jtag调试,这点不好,或者我不会用吧

网友:
我看网上挺多以太网透传(串口转网口)模块好像都是用这个芯片做的

网友:
我有在用CH578,主要是usb部分

网友(2022-09-28):
ch579的封装比较特殊,另外默认SWD下载是关闭的,需要用USB方式开启。

楼主:
需要保留USB下载口,批量时用USB下载,调试时,需要先开启SWD ,就是多了一道手续,稍麻烦一点,其它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