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的电源板坏了,想付费维修下!有擅长的朋友吗?

楼主(2022-02-19):
(图片)

网友:
寄给吴文武啊,版主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求版主上线

网友:
烧成这个样子 估计是220V供电进了380V,维修难度有点大,只有百分之60把握,最坏打算修不好可以用top227或模块来改装代替输入侧,楼主愿意出多少费用?邮费另算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就算是IC坏了,也没有关系,直接飞一个OB5269上去就可以了,我这大把IC样品。

网友A:
大把人能修,包括我,原样修复。

网友:
有没有把后面的搞坏,要是后面的也挂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把人能修,包括我,原样修复。

大把人修不好,包括我,一看到这样就晕倒。

楼主:
已与版主联系好,寄给版主修

网友:
烧成这样子,板子上面会有一层东西。是导电的。 一定要先全部刮干净。工作量不小。如果电源部分价格不高,买新的吧。别因为电源把设备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把人修不好,包括我,一看到这样就晕倒。

这种技能也就能挣个饭钱,挣大钱的不需要会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技能也就能挣个饭钱,挣大钱的不需要会这个

也不见得,很多修工控类板子的都挣大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技能也就能挣个饭钱,挣大钱的不需要会这个

赚大钱的不会上论坛。

赚大钱的不会搞电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见得,很多修工控类板子的都挣大钱了

一般都是业内人转行
知道器件  甚至是烧写程序  或者    固件啥升级的  都难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