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G取代wifi传图像,一个4G设备如何访问另一个4G设备?

楼主(2022-02-19):
原设计用wifi连接平板与摄像头板,摄像头板内置web server,平板通过浏览器观看摄像头图像。
因wifi在直径30米大钢罐内多径严重,无法正常通信,想换成4G。
即平板用4G,摄像头板也用4G。有无方法使平板通过4G访问摄像头板的webserver?

网友A:
ipv6 直接訪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v6 直接訪問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两个4G上网手机,都有惟一ipv6地址?可以直接http ipv6访问(假定手机上有serv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两个4G上网手机,都有惟一ipv6地址?可以直接http ipv6访问(假定手机上有server) ...

是啊,移動網絡基本都有 ipv6 了,可以在瀏覽器使用 ipv6 地址訪問目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移動網絡基本都有 ipv6 了,可以在瀏覽器使用 ipv6 地址訪問目標

电信/移动/联通哪个ipv6支持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信/移动/联通哪个ipv6支持更好?

應該區別不大
我一直用水貨手機,所以一直選聯通

楼主:
手机有ipv6地址,但访问不了ipv6网站,正常吗?

楼主:
刚用wifi上网,所以无法访问ipv6。换成4G上网就正常了

楼主:
发现个问题,我手机ipv6是fe80开头(内网ipv6),公网ipv6是240e开头。
用哪个ipv6能访问我手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个问题,我手机ipv6是fe80开头(内网ipv6),公网ipv6是240e开头。
用哪个ipv6能访问我手机? ...

當然是 2 開頭的公網 ip

瀏覽器輸入 IPv6 地址和 IPv4 不同的是,IPv6 地址要用 [ ] 符號包起來,其它沒區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是 2 開頭的公網 ip

瀏覽器輸入 IPv6 地址和 IPv4 不同的是,IPv6 地址要用 [ ] 符號包起來,其它沒 ...

我手机公网ipv6会变吗?不更换sim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机公网ipv6会变吗?

應該是一段時間變一次
跨越不同基站不知道會不會變
你開飛行模式,再重新連網,地址應該也會變

一般要搞一個小工具,檢測到 IP 變化,用其他途徑通知你,譬如提交到某個網站、Email 或 IM 發送通知、或是 ddns 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机公网ipv6会变吗?不更换sim卡

基本上每天变一次,另外就是换了基站也肯定会变化的。可以用阿里云的域名动态解析来搞定,路由器或者电脑上有很多DDNS的脚本。手机上应该也有,需要找找。

楼主:
感谢各位,我先用阿里云ddns试试

网友:
既然会变,稳定可用也是个问题?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避免多径,有很多方案可以考虑,比如别的频段的图传替代WIFI。

楼主:
继续请教:想买usb接口4G模块,支持windows及linux下获取ipv6公网地址,什么模块合适?
在X宝上买的cat4模块,卖家说不支持ipv6公网

网友:
要端到端链路的设备支持IPV4和IPV6双栈(设备、运营商网络支持)才能直接通信

楼主:
我想买个usb接口4G模块,接到linux小主机上,把小主机变成公网服务器。ddns已申请,就是找不到这样的4G模块

楼主:
我的应用比较简单,就是手机访问服务器。手机卡与服务器上4G卡都可指定

网友:
我最近用的 simcom 的 cat1 模組,資料說支持 ipv6,我只用了它的串口 AT,它也有 USB 口,官方是支持 usb 接 linux 使用的

楼主:
看来ipv6点对点有难度,没有模组敢说用得好。

打算考虑vps作内网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