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逻辑电平转换电路中的Q1为什么用三极管而不是MOS管?

楼主(2022-02-20):
如下图所示,是我看到的一种常用于将MCU输出的低电平转换为高电平的电路,从而去控制(使能)高电平的芯片,比如3.3V的MCU输出去使能5V的外围芯片。

它使用了两个反转配置的三极管、MOS管来达到负负得正的逻辑,并实现了单向电平转换。

问题是,是不是Q1和Q2都可以使用NPN三极管,也都可以使用N-CH MOS管,除了导通压降VCE和VDS不一样,对实际使用没什么影响吧?

我感觉它这样各用一个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A:
三极管导通之后 VCE压降是0.5-0.7v左右
VB开启电压也是这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导通之后 VCE压降是0.5-0.7v左右
VB开启电压也是这个值

VCE没有那么高, 小信号的低压管子常见的都在0.5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导通之后 VCE压降是0.5-0.7v左右
VB开启电压也是这个值

谢谢回答。

但是能不能像教小学生那样说得直接明白一点,因为我底子薄,get不到你讲的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但是能不能像教小学生那样说得直接明白一点,因为我底子薄,get不到你讲的点。  ...

一般都是从速率和成本上有所考虑,功能都能实现。

网友:
便宜 ... 还有啥更好的理由呢?

网友:
成本低是最大的原因

网友:
Q1纯粹多余,你去看看IIC的电平变换怎么做的。

网友:
Q1 使用三极管比较保险,几乎任何型号的三极管都能开启和关断。Q2用mos和三极管都行,看个人喜好。如果Q1使用mos有可能会出现选择的mos管因为开启电压高于3.3V而造成开启不了。

网友:
3.3伏到5伏电平转换只用一个三极管足矣

网友:
有没有比较好买的管子,把这个电路组合在一起的,有时候需要的挺多,比较占地方,专用芯片又太贵。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实际的问题。但是我忘记当时是那个场合了。
大概是这莫个现象,如果2个都是MOS,在掉电的时候,第一个MOS在掉到Vth 的时候关闭,会把第二个MOS打开?造成下一级动作。
应该是这样,具体的那个过程 太久了 ,我都忘记了

网友:
灌电流大所以用mos可以降低功耗。三极管饱和有0.2v压降。前面用npn为了省成本,低vth的mos还是比较贵的。这个不是信号电平转换电路,是一个功率开关电路比如pwm之类的。

网友:
前面的都没说对。MOS管的G-S  G-D极有一个等效电容,快速充放电的时候,稍分析下电路,就知道对MCU的引脚是会有影响的 ,特别是控制的目标电路比MCU供电高很多的情况下。加一个电流控制的三极管,可以有更高的可靠性。

网友C:
我的天哪……
居然没有人发现Q1的用法是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哪……
居然没有人发现Q1的用法是错的……

少了基极限流电阻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少了基极限流电阻嘛

是啊……
3.3V居然直接喂进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啊……
3.3V居然直接喂进去……

这明显是示意图,表示3.3伏电平进来,5伏电平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明显是示意图,表示3.3伏电平进来,5伏电平出去

显然不是啊,上拉电阻为啥还在

网友F:
一个管子就行了, 用共基/共栅极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实际的问题。但是我忘记当时是那个场合了。
大概是这莫个现象,如果2个都是MOS,在掉电的时候,第 ...

笔记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管子就行了, 用共基/共栅极接法.

请问是指这种接法吗?

不明白共基/共栅极接法是怎样的。

网友:
对, 输入接S, 输出接D

网友(2023-02-10):
两个反相,三极管的be导通电压低一些,但有功耗,可以换成vgs低一点的nmos管,大把的。
用22楼的更好,还是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