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的FPGA开发经验,如果对技术不敬畏,相当于小白

楼主(2022-02-20):
最近两三年手写FPGA代码比较少,写的大部分都是基于之前产品开发维护的。
这几周开始动手写一个SPI的驱动,写完代码直接上板测试,然后在线工具调试,以为自己是老手,不用做仿真。结果真的是事倍功半啊!

基本功能做出来乐,发现锁相环输出时钟不准,这是个系统问题!!!先是查参考时钟频率是否准确,再查配置参数,一圈下来还是FPGA加信号在线调试,折腾了一天,发现还是底层SPI驱动,第一个寄存器latch没有生效!

总结:即使是自己经验非常丰富,开发小的工程,也要按照基本的流程来,一步一步打扎实基础。不然的话,大楼越高越危险!

网友:
N多年前,就提醒自己做技术不能有任何侥幸心里。否则早晚要吃亏的。

网友:
10年技术,胆子越来越小。胆子越小越发不了财

网友A:
我们做FPGA也是 分割好单元模块和功能定义,一个一个独立测试,当然测试过的老模块除外,然后再一起搞。
一些大的工程找起bug来简直崩溃。 光综合一次就得半天。
最近刚把原来的I7 8700升级到I7 12700,vivado做的太烂了,根本发挥不出来处理器性能。

网友:
之前看过公司招的一批简历,工作一两年的都是各种精通,工作时间长的一般也就是熟练掌握xx,熟悉xx,真是懂得越多,才知道自己懂的很少

网友B:
我重来不做仿真,主要是不懂怎样仿真,菜鸟一只,靠在线触发抓波形和外部逻辑分析仪

网友:
以前ZYNQ很便宜的时候,我还是会推荐客户用外设充足的ARM SOC。别人卖SOC就是卖的外设设计,已经久经考验的逻辑设计。自己做外设很灵活,也很费时间,测试验证工作量大,还经常发现问题返工。

网友C:
我習慣了前仿真,然後綜合約束通過,基本上首次下載就可以正常工作

前仿真用第三方開源的小工具更方便

推荐开源 fpga 仿真工具:小巧的 iverilog 和使用 python 的 cocot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7692-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習慣了前仿真,然後綜合約束通過,基本上首次下載就可以正常工作

前仿真用第三方開源的小工具更方便

这个前仿真是否要比modelsim的要快一些?

网友:
一直用modsim+debussy仿真,所有的波形都能提取观察,只可惜windows下debussy不更新了

网友E: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FPGA上电后有400ms左右时间引脚的电平不受控制,这个是个啥情况?
上电后需要从外置存储芯片加载程序,可能是这段时间的引脚要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遇到过这个问题没?

网友:
20多年技术,胆子越来越小。胆子越小越发不了财

网友F:
敬畏技术 敬畏市场

网友:
10多年技术,胆子越来越小。

网友:
我一般写一些简单的逻辑,只用vivado和ise自带的功能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前仿真是否要比modelsim的要快一些?

沒試過特別複雜的,反正小項目仿真,開源的仿真速度應該比 modelsim 軟件窗口啓動的速度更快

用開源的方式,可以寫很多測試用例,每次修改代碼之後,可以跑一個腳本把所有測試用例都過一遍,譬如:
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ip/tree/master/tests
而單個測試用例寫起來也比較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重来不做仿真,主要是不懂怎样仿真,菜鸟一只,靠在线触发抓波形和外部逻辑分析仪 ...

那一定要注意啊,小项目还好点,但是大项目真的不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FPGA上电后有400ms左右时间引脚的电平不受控制,这个是个啥情况?
上电后需要从外置存储 ...

上电配置加载是由专门配置引脚指定这个IO状态的,configuration user guide有明确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敬畏技术 敬畏市场

是的,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FPGA也是 分割好单元模块和功能定义,一个一个独立测试,当然测试过的老模块除外,然后再一起搞。
一 ...

是的,看着是费时间,其实是省时间,做的产品还稳定

网友:
写汇编OTP裸片单片机大批量的那才担惊受怕呢,小心翼翼得要抓狂,成本高,怕返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