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 7010/7020芯片 大概什么价格了,有缓和一点吗?

楼主(2022-02-20):
问了一圈  价格 高低相差很大,便宜的 有可能遇到拆机片, 大家现在采购到的大概什么价格了,有好的代理商推荐吗?

网友A:
xc7z010好像没怎么涨吧,200多,货比较多。xc7z020今年应该缓解不了,官方货期已经80周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7z010好像没怎么涨吧,200多,货比较多。xc7z020今年应该缓解不了,官方货期已经80周以上了。 ...

官方的购买渠道是什么  也只能通过代理商拿货吧

网友:
官方渠道就是代理商

网友A:
官方渠道就是官方的代理商,通过代理商向xilinx申请价格(提交对应的项目),市场上其实都是非官方,非官方7系的一般都会磨掉芯片的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渠道就是官方的代理商,通过代理商向xilinx申请价格(提交对应的项目),市场上其实都是非官方,非官方 ...

嗯嗯  主要是最近 芯片受XILINX 被收购影响好像又有涨价的趋势了   难

网友:
照这个尿性,最开始芯片选型的时候一定不能选官方最初推的评估板用的那颗料
多少人入门xilinx soc都是通过zedboard然后应用到产品
其实7020资源相对较多,稍微适配一下7010也完全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