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profiler kit ii电流检测板这个位置镜像电流源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2-02-20):
论坛里面看到讨论的这个板子,如题,求教!

网友:
正好我有一个,应该是切断供电,当电流表用

网友:
应该是有个比例转换关系?

网友A:
软件支持10个小时以上的长采样吗?现在在用ST LPM01A, 量程有点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支持10个小时以上的长采样吗?现在在用ST LPM01A, 量程有点不够用

还在研究这个这个图纸,还没买板子,不太清楚哈

网友:
我买了, 上位机体验上完爆ST LPM01A,cpu占用也更低

网友:
看起来象是个开关

网友B:
你这图纸好像不是2代的,可以上传图纸或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纸好像不是2代的,可以上传图纸或链接吗?

https://infocenter.nordicsemi.co ... _Intro.html?cp=10_8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nfocenter.nordicsemi.com/topic/ug_ppk2/UG/ppk/PPK_user_guide_Intro.html?cp=10_8

是一代的,看错了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