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驱动直流电机如何保证带载能力

楼主(2022-02-21):
如下图,现在用的很简单的电路就一个Nmos管驱动直流电机,用PWM控制3个档位
低档位的时候,容易出现负载变大后(电机阻力变大后)电机端电压下降太多(例如从空载3.5v掉到2.8v)从而容易停转,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目前想到的方案如下,请教下坛友们的高见
1、加电压反馈,PWM补偿。  但是看了下电机端的电压信号是非常杂乱而且幅度很大,可能信号不是很好处理或者adc不好采集
2、加个dcdc ic控制输出电压,增加了点小成本

网友A:
电流反馈? Q1源极串个小电阻, 运放放大再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反馈? Q1源极串个小电阻, 运放放大再滤波?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小产品成本和板子空间都比较有限,先看看有没有更简单方案

网友B:
电池输入先升压到5V,用5V来给电机供电。就不会受电池电压跌落的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输入先升压到5V,用5V来给电机供电。就不会受电池电压跌落的影响了;

现在不是电池电压跌落问题,是负载变大后,mos管的开关电压可能会有变化(电机产生的大干扰可能也对其有影响),所以mos管上压降会变大。
占空比接近100%的话基本不会掉,占空比低一些就就很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电池电压跌落问题,是负载变大后,mos管的开关电压可能会有变化(电机产生的大干扰可能也对其有 ...

MCU 不用稳压,用内部去读MCU 电源电压。输出PWM 和电源VCC 比较输出,需要细调,不然会有抖动

网友:
用P沟道MOS 上接试试。

网友C:
波形没测,光靠嘴说,怎么可能解决问题?
到底为什么电压掉了这么多,电池的问题还是mos压降大?还是驱动频率太高,gs电压上升下降慢?
也可能是电机选型错误,特性曲线不合适,干不了这活。直接接上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电机加编码器,PID控制电机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形没测,光靠嘴说,怎么可能解决问题?
到底为什么电压掉了这么多,电池的问题还是mos压降大?还是驱动频 ...

5L已经提到不是电池电压掉的问题,是mos管压降变大(应该就是如)。VGS 信号正常无变形  PWM用过2k、4K、5k,频率高了电机转不动了
管子和电机连接的D端波形如下(PWM占空比85%),负载变大后下降沿逐渐向红色线靠拢

网友:
单片机驱动能力不足,需要减小R9。需要检查mos的rds(on),选导通阻抗足够小的。

网友:
如果不能增加转速传感器,同时也觉得用电机电压信号来处理有困难的话,也可以尝试在MOS下面增加如0.1R电阻来测电流,
用电机电流来判断是否停转,各档位下的堵转电流实测一下,通过电流判断电机堵转时,短时间如0.5秒给个100%占空比,跺一脚油门,然后恢复当前档位占空比,再测电机电流,不行就再剁一脚,就像开关电源过载保护打嗝那样(虽然油门的行为是反的)。
这样做不像速度闭环那样优雅,但很简单,没有ADC有比较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
直流电机低速特性不行,建议或换步进电机或加齿轮减速,电机本身速度相对高些

网友:
要做速度闭环也不难,电机断电几个ms待电压基本稳定,然后用adc检测电压即可。
为了避免换向器的干扰,电压采集需要进行多次,去除最大最小求平均。
这样通常能控制最低速度3-5%,速度抖动1%

楼主:
后续情况:
减少R9以及改用P管方式驱动还是一样
下一步尝试加反馈了,串个小电阻测电流后,正反馈给PWM(电流越大,要给的占空比越大,导致电压升上去又导致电流更大了,需要设置一个上限值及),应该需要好好根据情况调整参数反馈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