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IC型号(可能是霍尔开关)

楼主(2022-02-21):
如题,4脚IC,丝印应该是80FR,装在动子磁铁旁边,请问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自己可以测试的
1.看对磁铁的敏感性
2.看功耗

楼主:
基本可以确定是个霍尔开关 5V电压 就是想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A:
霍尔啦  代码拍清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啦  代码拍清楚一些

代码是80FR 手机不太好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