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坛友寄来的气体分析仪电源板

楼主(2022-02-22):
开盖先上图 ,是一台反激电源,准备先清理碳化部位

网友:
坐好了 ,看大神修机

网友:
坐等直播

网友:
先膜拜一下

网友:
这样了也能修啊

网友:
佩服大师!
指纹那张图, 打个码

楼主:
烧坏部位面目全非,无法绘制这部分原理图,电容旁边一颗P4NK80应该是场效应管,估计是启动部分的,主控芯片UC3844BDG没找到资料(非常用8脚UC3844),谁能提供一下芯片资料?先谢了

网友:
这能修吗!叹号

网友:
坐等版主给结果。

网友:
和8脚的一样,只是驱动用独立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坏部位面目全非,无法绘制这部分原理图,电容旁边一颗P4NK80应该是场效应管,估计是启动部分的,主控芯片 ...

还需要什么帮忙

网友:
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uc3844b-d.pdf
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坏部位面目全非,无法绘制这部分原理图,电容旁边一颗P4NK80应该是场效应管,估计是启动部分的,主控芯片 ...

你用bing搜uc3844,pdf就在第1个。。ti官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什么帮忙

看样子lz用的百度,哈哈。难怪搜不到东西。

网友:
完整的pdf文档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兄弟,看了资料与常用3844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换了一个封装,也坐实了前面判断,就是启动部分烧了,接下来维修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lz用的百度,哈哈。难怪搜不到东西。

还真是用的百度,搜出来全是卖芯片的广告,下载下来的资料全是宣传手册目录

网友:
这都能修,厉害!

围观中。

网友:
看输入部分没啥事情,启动部分怎么会炸这么凶

网友:
厉害!以前进口分析仪坏了,换个电源板都要上万。

楼主:
高压侧的电路已大致测绘出来了,与官方的简易版做个参考

网友:
吃瓜群众围观中

网友:
围观大神直播

楼主:
主控芯片没有配件,现去网购了,大概要等4天左右

网友C:
这么快就判断是主芯片坏了啊?淘宝这些芯片建议买拆机件反而更可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控芯片没有配件,现去网购了,大概要等4天左右

这家店几年前买过假芯片,酒精都能擦掉丝印,楼主小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快就判断是主芯片坏了啊?淘宝这些芯片建议买拆机件反而更可靠

启动部分的大场效应管已击穿,11-12脚到反馈稳压供电部位的10欧电阻已烧,稳压三极管基级发射级已击穿,芯片供电对地反向压降不正常,本来有0.6V已测不出来,正向无穷大 测量240欧,经验判断已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家店几年前买过假芯片,酒精都能擦掉丝印,楼主小心点

几年老店了,不至于吧,最多是拆机翻新件,买两个有一个能用就行,要是全假货用不成那早不被投诉关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几年老店了,不至于吧,最多是拆机翻新件,买两个有一个能用就行,要是全假货用不成那早不被投诉关门了 ...

他家丝印挺多都不对劲,但是功能是有的。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我认为还可以,功能有,至少不会被害到。

但比他还便宜的那些就不能去了,有不是运放的东西假装轨到轨运放的,用LM324造假我都可以忍,但功能不对直接输出电源电压烧我上百的芯片那就不行了。

那有名的大店现在卖的挺多也不对劲。

说不好听的,无非是谁的好看点,谁的难看点,好像已经没什么真的了,

现在宝上的芯片丝印和细节与缺芯涨价之前大多都不一致,与缺芯涨价之前的正品外观不一致,与缺芯涨价之前的假货外观也不一致,似乎都是新出现的,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年老店了,不至于吧,最多是拆机翻新件,买两个有一个能用就行,要是全假货用不成那早不被投诉关门了 ...

他家的店确实问题多多,维修用例外,很多都是就火翻新甚至有低档印成高档MOS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年老店了,不至于吧,最多是拆机翻新件,买两个有一个能用就行,要是全假货用不成那早不被投诉关门了 ...

现在投诉感觉没用了,深圳有不少等级很高的店铺卖假的离谱货,我被坑过几次,有的能退有的直接不给退了。还需要注意。

网友:
我有台安捷伦的示波器54622.也是电源启动部分坏掉了。单独接个电源给电源芯片供电可以正常工作。那位坛友有这个电源的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lz用的百度,哈哈。难怪搜不到东西。

厉害了我的哥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芯片没有配件,现去网购了,大概要等4天左右

你的个人信息一定要记得打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他家丝印挺多都不对劲,但是功能是有的。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我认为还可以,功能有,至少不会被害到。

但比 ...

x宝的芯片本来就是鱼龙混杂,想买到真片子要不然就是冷门片子,要不然就是跟卖家指明要原装进口的,加钱。不说不问不沟通直接拍的基本上made in hqb。。

还有,x宝一样存在大数据现象,如果经常在某家店买新片子的大概率某次被慢慢替换成国产兼容的,然后慢慢换成次品。。除非第一次就被测出来然后要求退款退货的,得让卖家知道忽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x宝的芯片本来就是鱼龙混杂,想买到真片子要不然就是冷门片子,要不然就是跟卖家指明要原装进口的,加钱 ...

唉,我现在就默认它就是假的,只不过是高仿也分档次而已。
用这上的件就针对假的件的性能做设计,不能用假件的时候那就直接在别处买了

网友F:
大师碳化那部分咋办?我以前只能挂刮掉,镂空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碳化那部分咋办?我以前只能挂刮掉,镂空焊接。

刮掉,启动部分电路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芯片没有配件,现去网购了,大概要等4天左右

这家店买不太靠谱,楼主小心;之前买过他家芯片不能用。

网友:
版主已修好!感谢!

楼主:
今天配件到了,花了半天时间搞好调试好,结贴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配件到了,花了半天时间搞好调试好,结贴

有个实验室用的超声电源寄给你维修如何?变压器烧了,驱动MOS估计也有问题

网友H:
完美修复,好强悍!!!!! 这种炸板的,我自己产品我都懒得修,撸主竟然完美修复,看起来还很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实验室用的超声电源寄给你维修如何?变压器烧了,驱动MOS估计也有问题 ...

先上图片估评一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配件到了,花了半天时间搞好调试好,结贴

这久经风霜的魏坤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完美修复,好强悍!!!!! 这种炸板的,我自己产品我都懒得修,撸主竟然完美修复,看起来还很工整。 ...

开关电源坏了我一般都不敢修,尤其这样炸了的我都怕变压器里有问题,修完还是炸。。

像楼主这样变压器和电机都能自己重新缠的估计太难找了

另外搭棚打胶好评

网友I:
精华,打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配件到了,花了半天时间搞好调试好,结贴

这个示波器看得我真想吐口唾沫擦一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精华,打赏!

谢谢老大,谢谢各位朋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久经风霜的魏坤示波器啊

12年买的,至今10年了,一版出了,二版二版吃灰,这个一直在用,配了锂电池,换过两次轻触开关,呵呵

网友:
厉害,这都能修

网友:
牛逼啊,我的哥。

网友:
大师名不虚传,赞一个。高手在民间。

网友:
维修功夫确实了得

网友:
为了可靠,建议楼主用电子负载满载测试个十几二十分钟,看看带载效率及发热情况。

网友:
牛逼的技术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x宝的芯片本来就是鱼龙混杂,想买到真片子要不然就是冷门片子,要不然就是跟卖家指明要原装进口的,加钱 ...

made in hqb

网友:
牛逼!这样的板子都能修复!

网友:
楼主威武,烧成这种样子的一般都直接放弃了,下次有类似问题还是找楼主靠谱。

网友:
用一句俄语夸楼主:牛鼻的一塌糊涂斯基。

网友:
?看到都怕的板子还能这样复活

网友:
大写的佩服

网友(2022-03-24):
这水平不错啊。

网友:
支持支持  我以前也是干维修的,近几年没干有点手生啦

网友:
维修功夫确实了得,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家店几年前买过假芯片,酒精都能擦掉丝印,楼主小心点

我也在他家买过几次假IC,板子总是莫名其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配件到了,花了半天时间搞好调试好,结贴

夏天温度高会不会把蜡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