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改修复一台金灶自动电茶壶报错E4故障(电容水位传感器)

楼主(2022-02-22):
今天技改修复一台金灶自动电茶壶报错E4故障,
网上收索要么说温度过高,要么说壶有问题,要么说座子(耦合器)有问题,都是些骗分的回答,浪费我大把时间,走了些弯路,反复排查测试后 这实际是电容水位传感器部分设计过压简陋不灵敏,加水后水位上升,没有同步检测到水位模拟输入端口电压的同步对应上升电压值导致的,有时加一点点水就停机报错E4;有时直接不加水就报错,花了两天时间琢磨,我重新设计加了一级放大彻底解决了(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电路如下,看得懂的自己看,不啰嗦了,上电路草图

网友A:
上面是玻璃壶啊,水位传感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优秀,这哪是维修啊,这是研发在搞升级。

网友:
懂了,以后不买金灶的东西
家里买过 2 台新功的烧水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玻璃壶啊,水位传感器在什么地方啊?

里面有一根不锈钢探针,外层硅胶套,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有一根不锈钢探针,外层硅胶套,就是这个

啊。。。。

但。。之前在别人那看到的这种壶,记忆中好像里面没有那么长的东西。。当时就很奇怪怎么自动加水的。。没喝完也能自动加满不会加冒出来。。

也可能是记错了或没观察好……

网友B:
这种液位检测方式很靠谱么。
另外,这个壶上带传感器的话,是不是要有线连出来,怎么没看到。
真是有些开眼了,中国的民品真的做的绝了。

网友:
记录一下,我买了好几个金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液位检测方式很靠谱么。
另外,这个壶上带传感器的话,是不是要有线连出来,怎么没看到。
真是有些开眼 ...

靠壶内底盘输入89KHZ方波辐射,壶内加水后与探针构成电容阻抗回路,液位升高电容量增加,检波后得到零位0.6V左右,满水位得到2V左右直流电平送单片机A/D口,处理后同步在脖子上LED光柱显示液位(我以前单位余姚温度仪表厂)我做过这块传感器采集放大模拟量变送输出,对我来说小儿科了,这个品牌在自动电茶壶行业也是有名气的,不算太差

网友:
还是没明白嘛, 探针在 哪? 壶里?  还是 桌上?

看加装的 电路,好象 探针是 3P的 白色端子线?
两根 端子线是 通向 出水柱的嘛?

楼主:
黑红黄,黑色是电脑板地线,红色是温度传感器,黄色是水位感应线,原机是6线耦合座,被我用5线耦合座改掉了,原机大地地线与89khz信号源线共用,改后这两根线都去掉了,89kh信号从增加的pnp三极管发射级注入,信号源与接收共用,即是发射又是接收,共地。(原耦合座弹片已不良找不到原型号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靠壶内底盘输入89KHZ方波辐射,壶内加水后与探针构成电容阻抗回路,液位升高电容量增加,检波后得到零位0 ...

输入89KHz方波辐射?没有直接连线?我还想着是从单片机IO口输出89KHz方波信号呢。
不过我还真想问一下,这个方波信号用单片机IO输出方波可以么。
还有,探针外面用硅胶套是什么作用,就是增加电容效应么,探针能直接裸漏么。
最后一个问题,这个能不能用在发动机油箱上,测量汽油的油位。
再次感谢。

网友:
学到新知识了,膜拜下大神!

网友:
小家电行业电子部分看似简单
研发过程很辛苦 如果是原创电路  很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89KHz方波辐射?没有直接连线?我还想着是从单片机IO口输出89KHz方波信号呢。
不过我还真想问一下, ...

应该可以,要自己搭出来调试一下看看效果,原机是正负9V的幅值,0-5幅间摆动可能信号弱,硅胶套是绝缘的,顶端开口,水到达这个位置漏电流可以自动校正满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89KHz方波辐射?没有直接连线?我还想着是从单片机IO口输出89KHz方波信号呢。
不过我还真想问一下, ...

发动机油箱可能不行,油不是导电介质,你插两根带皮电线到油里试试电容表值会不会变化就能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动机油箱可能不行,油不是导电介质,你插两根带皮电线到油里试试电容表值会不会变化就能确定 ...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89KHz方波辐射?没有直接连线?我还想着是从单片机IO口输出89KHz方波信号呢。
不过我还真想问一下, ...

发动机油箱测量汽油的油位
-------
干簧管简单可靠的应用几十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油箱测量汽油的油位
-------
干簧管简单可靠的应用几十年了  ...

干簧管只有离散位置,或者只能说是液位开关吧,连续的液位测量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