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下载器全开源后直接被做成产品在淘宝上来卖

楼主(2022-02-22):
当初开源的时候就想到了,这里只做吐槽下。
脱机下载器整个资料全开源了。
有好多自己做的,这个自己做着玩可以了。
比较恶心的是,有一家闲鱼,有一家淘宝直接做出来(应该是一家)卖的比自己还好。
其实也无所谓,就是偶尔会有盗版的用户直接找到我这里来,忙了半天,才发现!

楼主:
另外:预告,新的脱机下载器,已快做好了。就差一个外壳了。最近画3D外壳验证下(预计一个月)。
浪费论坛资源了,确实设计难度比较大,硬件改了几个版本,外壳也设计了几个,里面的软件每个功能几乎都改变比较大,而且有其他事情,做着做着时间就没有了。
到时候仍然是全开源的,但是采用新的方式:把里面设计的资料,拆分发布,内部的设计原理,硬件原理,方案,核心代码都是拆分发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预告,新的脱机下载器,已快做好了。就差一个外壳了。最近画3D外壳验证下(预计一个月)。
浪费论坛 ...

拆分发布的意思是只公布部分吗?

网友B:
脱机烧录还用拖着根电源线,感觉很麻烦,能不能做成充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预告,新的脱机下载器,已快做好了。就差一个外壳了。最近画3D外壳验证下(预计一个月)。
浪费论坛 ...

怎么拆分发布?想做个充电式的自己用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脱机烧录还用拖着根电源线,感觉很麻烦,能不能做成充电的?

就是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分发布的意思是只公布部分吗?

不是,有心研究的人,完全可以自己组合起来。
比如硬件上是带充电的:就会把充电这个设计专门拿出来说,里面硬件设计点会带出来设计原理,但是不给整个电路。软件也是同一个道理,重要功能会单独提出来说,但是不会给整个源码。
也请理解这个方案,这是技术和产品一个比较优的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脱机烧录还用拖着根电源线,感觉很麻烦,能不能做成充电的?

这个充电改了几个方案了,因为之前没做过,网上搜索的确实不合适。之前用充电宝测试过,但是总是异常掉电,不好判断电量,最后还是用了经典方法,后面公布

网友:
支持楼主。  我现在有些板子也是有人买回去破解。 真是服了这些人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开源,不是简单的拿去就能生产卖,确实要好一些。卖归卖但是著作权要指明是楼主的,这个是最起码的要求,就跟论文引用一样,尊重第一原创

网友C:
春节前做了个烧录器扩展板,用来方便自家蓝牙ic烧录量产(以前是直接买16个烧录器,接线麻烦,每次更改固件也麻烦 。这个方案确实整体烧录时间是慢很多,但是综合生产工人还要挨个看指示灯去判断烧录结果,这个可以一边烧一边观察,而且清晰明了,实际操作起来慢不了多少)
主要是将SWDCLK并联,SWDIO用4051进行选通,用的时候就是控制触发前端的烧录器开始烧录,然后进行按顺序选通烧录,然后检测前端烧录器的烧录结果进行显示
最大支持16路按顺序烧录,可以通过按键修改数量。16路三色灯指示烧录状态及结果,可以“重烧”失败的通道
按理是还可以支持其它两线烧录的场合,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还有价值我可以开源一下
下图中上面的是我的扩展板,下面的是烧录器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f无私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春节前做了个烧录器扩展板,用来方便自家蓝牙ic烧录量产(以前是直接买16个烧录器,接线麻烦,每次更改固件 ...

应该没人会觉得没价值?

网友D:
楼主可以投诉到淘宝。有关下次轻点事情,还是比较好投诉的。

网友:
支持下开源,lz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春节前做了个烧录器扩展板,用来方便自家蓝牙ic烧录量产(以前是直接买16个烧录器,接线麻烦,每次更改固件 ...

开源一下,多谢,也想做个这工具自己用,

网友E:
很正常吧,我开源的每个东西都有人卖,而且都比我卖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正常吧,我开源的每个东西都有人卖,而且都比我卖得好

扎心了,老铁

网友:
这种 情况 你可不可以 投诉淘宝,把这家店铺关了?

网友(2022-05-09):
引用 楼主:
另外:预告,新的脱机下载器,已快做好了。就差一个外壳了。最近画3D外壳验证下(预计一个月)。
浪费论坛 ...

简单的办法。。。举报他无授权商业使用ucos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春节前做了个烧录器扩展板,用来方便自家蓝牙ic烧录量产(以前是直接买16个烧录器,接线麻烦,每次更改固件 ...

很有价值,支持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有价值,支持开源

已经开了,你找下我帖子

网友G(2022-06-22):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改了几个方案了,因为之前没做过,网上搜索的确实不合适。之前用充电宝测试过,但是总是异常掉电 ...

楼主,这个最新的什么时候会上架呢?去了淘宝店,暂时没看到 是采用mdk算法的吗?感觉采用这种更加通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投诉到淘宝。有关下次轻点事情,还是比较好投诉的。

哈哈,遇到类似的,投诉之后。对方反过来说,要告我方恶意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最新的什么时候会上架呢?去了淘宝店,暂时没看到 是采用mdk算法的吗?感觉采用这 ...

两个月内。
样板已打样回来。
但是做了修改:不使用触摸屏的,还是使用按键。会上LVGL。触摸屏的要上高性能芯片,准备使用H7的,但是价格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月内。
样板已打样回来。
但是做了修改:不使用触摸屏的,还是使用按键。会上LVGL。触摸屏的要上高性 ...

嗯嗯,期待

网友:
楼主可以按照惯例,开源个基础版或LITE版的,高级版的自己销售。

网友(2023-05-10):
开源贴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