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时间片轮转调度疑问

楼主(2022-02-22):
当任务优先级相同时,任务间就采用时间片轮转方式

假设时间片是10ms,当前任务结束后是否会自动切换其他任务,还是说要等时间片结束后才切换,或者是手动强制切换?

网友:
一个任务轮询不够时间片的,结束后会立即切换;轮转调度是说如果多个同优先级任务,每个任务最多执行10ms然后切换到下个任务

网友:
通常任备是while死循环包裹的,如果没有其它退出机制的话是时间到了切换,退出机制通常时延时,信号量,等操作

网友(2022-05-16):
嵌入式必备知识点-浅谈RTOS任务切换原理---以图形分析

网友:
FreeRTOS时间片调度

网友:
普通While大循环,中间有一个函数卡了,后面就都得等待
时间片轮询调度,哪个任务卡了,也不会影响其他任务的执行。

网友:
同优先级的如果是10ms的tick那就是每个运行10ms。但本身也可以被等待信号这种阻塞或者taskDelay让系统切换到其他线程,也可以用taskYIELD主动要求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