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古董Thinkpad T420检测不到电池,有可能什么电路出问题?

楼主(2022-02-23):
这是闲置下来的旧笔记本,偶尔用下还是挺好的。有十几天没开机,也拔了外接电源,结果再次开机就无法检测到电池,我换了一块以前的旧电池,也是识别不了,放上一个夜晚也是无法充电的。

电池应该没关系的了,跟电池相连的触点我也清洁过了。应该是主板问题,要是不太复杂的,应该可以靠查资料和坛友指点修好,毕竟有电池使用还是方便一些。

网友A:
。。大概率电池坏了。你量量有没有电压。旧电池长时间存放那么恐怕早就没电保护了。切记:现在的所有原装电池,只要单组电压有亏空,或者整体电压掉下来,就会锁住。锁了就只能买新的。对笔记本厂商来说,电池属于耗材,所以肯定要设计成“计划报销”。

所以你可以看到,哪怕是换芯,容量也回不去,而且换芯时万一不小心把电断了一下,马上锁死。至于兼容电芯,那个1没有电压检测2没有容量检测3只有1个非常简单的过充保护电路,全靠主板去控制充电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电池坏了。你量量有没有电压。旧电池长时间存放那么恐怕早就没电保护了。切记:现在的所有原装电 ...

按网上查的电池接口定义,两个都量了,还真是一点电都没了。

空闲了10天没充电那个电池是买了不到2年的绿巨能兼容电池,没想到空闲了几天就挂了。

替换试验的旧电池闲置放了很久,彻底坏了也还可以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网上查的电池接口定义,两个都量了,还真是一点电都没了。

空闲了10天没充电那个电池是买了不到2年的 ...

兼容电池你试试拆开手动充电激活一下。只要用的不是带锁的bmic就能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兼容电池你试试拆开手动充电激活一下。只要用的不是带锁的bmic就能激活。 ...

绿巨能的电池两头打了个洞,测了电池有8.1V,正在用12V来直接充,不过电流很小才10mA,电压倒是慢慢上升到9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巨能的电池两头打了个洞,测了电池有8.1V,正在用12V来直接充,不过电流很小才10mA,电压倒是慢慢上升 ...

只有10ma?。。那你甭折腾了,有1串应该是废了。我手里有一台破dell,电池不识别,拆开发现有1串直接变成-2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