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买域名后开支与需办事项

楼主(2022-02-23):
如题,准备买个域名,到中秋节前后开个公司,先准备个域名,说是交易费不到300,年费几十,问一下,域名买下后到网站开通前没什么其它工作需要办吧?费用除了到时候找人写网页费用(不想自己写网页了)、网站服务器没其他的了吧?网站服务器费用多少?别让卖域名的商家糊弄了,对这个准备要买的域名非常满意,域名名称为地方名加准备起的公司名第一个字母,

网友:
新手建议阿里云或者腾讯云直接买建站服务不折腾,好像还送一个域名。提供建站工具,自己选个模板拖拽拖拽就可以建站了。

网友A:
现在做网站一切都很简单了,也花不了几个钱。唯一问题是你购买的域名如果注册商、解析商不在境内,无法通过备案,备案不过,你的域名也用不了,这个是在购买域名时要注意,都要转到境内

网友B:
备案很难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备案很难搞哦

不难搞,按照流程来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做网站一切都很简单了,也花不了几个钱。唯一问题是你购买的域名如果注册商、解析商不在境内,无法通过 ...

唯一问题是你购买的域名如果注册商、解析商不在境内,无法通过备案,备案不过,你的域名也用不了

----------------------

大神:以上这句话不太理解。

我目前在华为云上买了一台 ECS的服务器(等价于一台远程的linux主机,拥有IP v4的公网IP), 然后服务商了搭建了一个 wordpress 的 blog网站,  目前我是直接通过  156.156.156.156 (IP v4的公网IP)   就能访问我的web 页面。   下一步我打算在 国外域名服务商 例如 Godday 上 买一个  abc.com 的顶级域名。 最后在 Goddy 的域名解析服务里设置  www.abc.com  指向  156.156.156.156  这个IP地址。

我想问下 2个问题:

1.  如果我的客户在 国外,  访问 www.abc.com , 是否能正常显示我的web 页面。

2.  如果 我的客户在 国内,   访问 www.abc.com , 是否也能正常显示我的web 页面。

因为我目前还没买过域名,猜测如下:

问题1的答案是 ,老外访问www.abc.com ,   虽然服务器在国内服务器上, 域名解析是正常的。   能正常显示 web页面  。

问题2的答案是 ,过内访问www.abc.com ,  显示网页无法访问。 这里的原理是:   国内的客户通过 ISP 自动拨号提供的DNS服务器无法正确解析到 156.156.156.156 。 然后 国内的ISP DNS 服务器会向国外根域名服务器发起 域名查询的请求。    发起的这次域名查询的请求会先经过中国国家服务器白名单的查询(这里就是去查一下,域名是否真的备案了?如果备案了,就允许这次查询,如果没有备案,就把请求驳回)。     《== 是否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的白名单原理??

联想一下:       当然,如果 如果我的客户在国内, 自己手动设置DNS 服务器的地址(比如说是国外DNS解析服务器的地址), 这样就还是能正常访问 www.ab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唯一问题是你购买的域名如果注册商、解析商不在境内,无法通过备案,备案不过,你的域名也用不了

注册商核解析商都在国外,不备案,也管不了你的,国外访问不受限制,境内访问一般不受限制,但是有随时被墙的风险
注册商,解析商在境内的,必须备案才能使用域名,否则不允许解析。但是一般国内公司网站备案是没有什么阻碍的,备案完成就能正常使用
特殊类型的网站,比如提供网络服务要进行经营性ICP审批,阿莫论坛这种交互式论坛的审批更麻烦,一堆部门都要把关

网友:
域名100内/年,在阿里腾讯之类的注册就可以了。备案20天左右,有公司按流程上就是了。

做网站找别人做模板的话开价1000-5000/年都有(含服务器空间费)。
自己弄就摸下类似有些服务商有提供一整套的。

网友D:
域名是从别人手上买?新注册就没有交易费。服务器看需求吧,新用户 100+ 一年起步就有了。

使用国内服务器,一定要备案。建议阿里云或者腾讯云,域名和服务器都在同一个地方买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域名是从别人手上买?新注册就没有交易费。服务器看需求吧,新用户 100+ 一年起步就有了。

使用国内服务 ...

从别人手里买,这个域名好记,看一眼能记10年,不到300交易费可以接受,不划算?

网友:
你的服务器提供商会卡你,不备案域名不允许访问到他们提供的服务器,你输入域名后的响应会是个“此域名没有备案”类似的提示。所以国外用户域名访问也会是这个提示,注册在境外的域名,只能买境外的服务器才能正常访问,国内访问只是可能稍慢,是有被墙的可能,只要你不干某些事的话基本不会被墙。

网友:
各大云服务商都提供免费备案,个人或公司都可以备案,寄背景布自拍认证,填写备案用途时选公司网站什么的通过最快,也没什么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别人手里买,这个域名好记,看一眼能记10年,不到300交易费可以接受,不划算? ...

.com?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