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一下NRF52832,吐糟一下Nordic文档和SDK软件

楼主(2022-02-23):
对Noidic产品接触不多,主要是24L01,24L01的文档功能描述虽然只有一份,但还算清晰,时序图都算详细。
但NRF52832的文档就感觉差太多了。功能比24L01多太多,但文档详细程度不成比例,寄存器功能的描述寥寥几笔,都是一边看一边试一边估才明白如何应用,时间投入很大!

SDK软件function一个套一个没完没了,都和看Linux软件差不多了,出来的结果当然是又臃肿又慢。我对比了一下Timer的中断时间,用SDK软件,由Timer比较event触发到进入中断函数就用了10us到20us,我用寄存器操作只要1us多就进入中断函数了。

主要是看中了NRF52832有硬件AES,以及可以跟24L01沟通,但竟然NRF52832的硬件AES只支持ECB和CCM模式,而没有更好用的CBC/CTR模式! 而ECB模式竟然只支持encryption而不支持decryption? Nordic的解释是NRF52832的AES ECB和CCM是根据Bluetooth的要求,但你声称NRF52832能用于proprietary RF,AES却只能够服务于Bluetooth?没办法,只能用SDK软件另外提供的软件AES,但这个硬件AES用在proprietary RF就彻底废掉了,而且软件AES占用了不少Flash和RAM空间,加解密的时间也比硬件AES长了很多。

虽然槽点多多,但NRF52832还是很强大的,M4核心,Flash/RAM空间够,寄存器也好操作,如果文档方面能加强就好了。

网友A:
一个套一个没完没了,同意,我覺得比 linux 要亂很多
NRF52832 貌似有多個版本的 sdk 接口,混在一起超級亂

网友B:
写软件的秀自己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套一个没完没了,同意,我覺得比 linux 要亂很多
NRF52832 貌似有多個版本的 sdk 接口,混在一起超級亂 ...

因为是为了应用Nordic不同的softdevice软件,所以同一个版本的SDK,整出了很多不同版本的NRF53832接口,主要是没有详细解释清楚,所以感觉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软件的秀自己的能力

不同意这就能代表软件的能力,我认为好的软件是要尽量通用之余,还能保持清晰,不臃肿和高效。否则将难以维护和跟踪,debug起上来你就知道有多痛苦。

网友C:
st的hal库不是一样,还很多人喜欢用呢

网友:
很多公司搞的sdk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的hal库不是一样,还很多人喜欢用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LL库,ST资料丰富详尽,用起来没难度

网友:
年前玩了一下52840,没搞定,也是太复杂了,又全英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为了应用Nordic不同的softdevice软件,所以同一个版本的SDK,整出了很多不同版本的NRF53832接口, ...

不同 softdevice 我清楚,前兩年第二次接觸 nrf 藍牙,當時好像除了 softdevice 模式不同的問題,還有官方 API 版本在更新,兩間版本同時存在,頂層又包了一下,具體記不清了

网友D:
832的资料刚开始学习确实很累. 不注意看还以为芯片有N个串口, 苦涩的'线连接', 搞个timer溢出中断还费力, AES用于蓝牙后别人根本用不了, SDK11还有OTA跳转bug,对蓝牙协议不熟的人发晕
别人针对的是大客户,FAE常驻那种.

网友E:
还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同版本例程,大多库不一样,还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832的资料刚开始学习确实很累. 不注意看还以为芯片有N个串口, 苦涩的'线连接', 搞个timer溢出中断还费力, A ...

确实是累!

timer没有overflow中断,只有Compare中断,并且timer的counter内容只能读,不能写入修改!这点和STM32大大不同,STM32明显比较好用,但832的timer设定较简单。

还有比较呕血的是RTC硬件设计,只是一个counter,没有日历,需要用软件实现日历。且RTC的counter内容只读,不能随时写入修改,这样我都不知如何随时校正RTC时间。
832的RTC硬件还配有3个,但没有一个合用!

但还是硬着头皮照用,因为看中的是他的大容量Flash和RAM,和可以直接和24L01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 softdevice 我清楚,前兩年第二次接觸 nrf 藍牙,當時好像除了 softdevice 模式不同的問題,還有官 ...

有听过不同SDK版本很乱很不同,所以纵然有新的SDK版本,我也不想看,就怕搞混了。选定了一个后,以后就只根据这个来参考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同版本例程,大多库不一样,还不通用。

有看过其他人在https://devzone.nordicsemi.com 上吐糟过。

网友F:
NRF52832 可以和24l01沟通?是指这个芯片可以当成24L01用吗?

网友G:
软件写的越乱越好,最好只有自己能看懂,把自己整成无可替代,就比较成功了;如果自己随时都能被替代,自己毫无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软件写的越乱越好,最好只有自己能看懂,把自己整成无可替代,就比较成功了;如果自己随时都能被替代,自己 ...

你想多了,任何事不要以为没有你就不行了,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找人重写一次根本不是事,又不是老板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F:
NRF52832 可以和24l01沟通?是指这个芯片可以当成24L01用吗?

可以,SDK里面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