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out了, 刚发现用7zip的7zfm和ultraiso都可以打开fatfs的镜像文件

楼主(2022-02-23):
以前我都是在linux用dd bs=1024 count=512 if=/dev/zero of=fatfs.img来创建, 然后用mkfs格式化, 再用mount -o loop挂载检查, 需要开虚拟机, 再用psftp之类工具从windows传输, 总之比较麻烦.

今天刚发现, 用7zfm能直接查看里面的文件, 但是不能新增/修改/删除;

用ultraiso则新增/修改/删除文件都可以, 也可以新建, 可以任意指定大小(160K-4G). 这样调试fatfs就省事多了.

网友:
Win10的话可以用WSL,秒开

网友:
winhex也可以

网友:
我看小伙伴都自己搞了个工具来生成fat镜像,linux、win都可以用,可以搞到CI脚本中。
linux上面查看镜像包里面的文件可以用MTOOLS来看。

linux上为啥不直接dd再mkfs再mount?因为一般都在docker中,mount麻烦。
不过linux上面直接mtools也能生成镜像,但win上没有,且mtools生成的镜像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