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个比较简单的烧录器扩展板

楼主(2022-02-23):
之前做的烧录器扩展板,用来方便自家蓝牙ic烧录量产(以前是直接买16个烧录器,接线麻烦,每次更改固件也麻烦 。这个方案确实整体烧录时间是慢很多,但是综合生产工人还要挨个看指示灯去判断烧录结果,这个可以一边烧一边观察,而且清晰明了,实际操作起来慢不了多少)
方案主要是将SWDCLK并联,SWDIO用4051进行选通,工作的时候就是控制触发前端的烧录器开始烧录,然后进行按顺序选通烧录,然后检测前端烧录器的烧录结果进行显示
最大支持16路按顺序烧录,可以通过按键修改数量。16路三色灯指示烧录状态及结果,可以“重烧”失败的通道
按理是还可以支持其它两线烧录的场合

其它注意:
单片机应该是随便STC8系列  SOP16的都可以,晶振频率33.1776M
原理图电阻电容我基本没标参数,大家自行选择。注意烧录器的驱动能力问题,可能会导致接得多板后烧录失败。另外目标板(生产时被烧录的板子)的供电应该从本板上接,我试过从烧录器上供电会烧录失败。
我目前的代码肯定是不适配大家的烧录器的,大家根据自己接线和烧录器的特性,更改判断烧录“成功”还是“失败”的判断方法
在治具上面,把VCC、GND、SWDCLK全部并联起来应该是最方便接线的

附件包含广告软件原理图、pcb、单片机C代码。

网友:
我来捧个场,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研究下你的多路烧录方案!

网友:
楼主的脑洞可以,多合一的看起来也乱,这个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