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场发生器工作电压8KV-10KV,电极用普通电线可以吗?

楼主(2022-02-23):
工作准备要用到一个电场发生器,输入220V,输出给电场的工作电压:8KV-10KV,因为是电场是平行,跟大地之间产生电场,没有电流,有6个极片,用航空插头连接,按理说耐压要12KV,但是电流很小,标称12KV的航空插头找不到,航空插头最

高的标的耐压3KV,参考了某宝的电场发生器,电线看着像普通的,有没有接触过此类高压电场的坛友,,我现在需要选型电线和航空插头,是否用普通的航空插头和电线就可以?

网友A:
普通线你就当裸线吧,忽略绝缘外皮
至于插头,你也当没有绝缘皮,该离远的地方离的远远的

前陈好奇,美日为什么使用110V市电,最后发现是他们搞电力系统比较早,那时绝缘材料做高还不容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线你就当裸线吧,忽略绝缘外皮
至于插头,你也当没有绝缘皮,该离远的地方离的远远的

因为电场功率很小,电流的话,电场没通路的时候,基本没有电流,知道的情况就是这些,东西没拿到手,还没有测试。这么高的电压也有点怕。。

网友A:
跟功率什么的无关,功率小,有漏电流电压根本就上不去。这种高压就是怕爬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功率什么的无关,功率小,有漏电流电压根本就上不去。这种高压就是怕爬电 ...

电线和连接插头等绝缘材料的耐压够的话,应该不会有漏电流吧?

网友:
硅胶线就行。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
悬空,空气干燥,干完记得用绝缘棒放电

网友B:
硅胶线,楼主这设置是直流高压发生器,倍压整流。前公司做过相关。

网友:
老是电视机里面的高压包引出线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胶线,楼主这设置是直流高压发生器,倍压整流。前公司做过相关。

你用的电压能升压到多少KV?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电压能升压到多少KV?

一般120kv ,更高也见过有二层楼高.你问一下卖硅胶线的厂家相关岁数.

网友C:
请教一下,电场天线和我们无线信号的天线有什么区别?另外测试电场和磁场的区别是怎样的,EMC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电场天线和我们无线信号的天线有什么区别?另外测试电场和磁场的区别是怎样的,EMC里面 ...

我也不太懂。个人认为应该类似于高压线傍边的电场

网友:
不可以的,普通pvc与橡胶绝然是不能承受这么高电压的。 渣渣宝搜索高压电线很便宜的。

网友D:
用彩电高压包引线,座子用高压套管,搜10kv介损,耐压仪,都是专用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彩电高压包引线,座子用高压套管,搜10kv介损,耐压仪,都是专用座子

好的,谢谢,我也是在这方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