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仪表三运放,板子之间差异大如何解决

楼主(2022-02-23):
电路原理图如上图。C6位置输出电压,不同板子差异较大。实测431处输出很稳定。请高手看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LM2902是单电源工作吗?前面两个是跟随器,能输出这么低电压吗?

网友:
哇,这板子的电阻值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902是单电源工作吗?前面两个是跟随器,能输出这么低电压吗?

LM2902是单电源工作。

输出低电压什么意思?

网友B:
这板子充斥着诡异:
R16、R17配合2.5v的431,应该稳定在5.0v左右,这样VCC=5就让R15无所适从;
2902运放的共模输入、输出勉强能支撑到0v,但最终C6输出按逻辑是得有伏电压,但显然供电达不到

网友A:
你的运放输入大概是5/22=0.23V,前面两个是跟随器,理应输出0.23V,
但你现在是单电源供电,其内部结构未必能稳定输出低于0.7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运放输入大概是5/22=0.23V,前面两个是跟随器,理应输出0.23V,
但你现在是单电源供电,其内部结构未必 ...

这个电路目的是为了将电桥上R12和R10之间的电压差放大之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充斥着诡异:
R16、R17配合2.5v的431,应该稳定在5.0v左右,这样VCC=5就让R15无所适从;
2902运放的 ...

实测稳定输出4.19V左右。需要这个电压4.19V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测稳定输出4.19V左右。需要这个电压4.19V电压。

这电压表明 U1C 已经进入非线性段了,运算特性随之丧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压表明 U1C 已经进入非线性段了,运算特性随之丧失

好的,我调整下看看。感谢指点。

网友:
用三个普通运放加电阻来搭仪放的性能很差的,没多大意义。而且你用再好的运放也不行,实际cmrr取决于电阻匹配的比率。准确来说,CMRR是电阻匹配比率的一半。比如你千分之一的电阻,那么CMRR最好也就1/5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调整下看看。感谢指点。

想用省钱的自己搭三运放的仪放电路,你应该先列岀预计的共模电压范围,以及信号电压的范围,还有你预计的精度。
先简单算一下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就不用做了。连仿真都不需要,手算就行。cmrr就取1/500。
仿真没法仿比较坏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用省钱的自己搭三运放的仪放电路,你应该先列岀预计的共模电压范围,以及信号电压的范围,还有你预计的 ...

我这个不是用于仪表放大电路的,是用于温度传感器,ADC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是用于仪表放大电路的,是用于温度传感器,ADC电路

仪放的用途就是为了消共模电压嘛。
问题是它消除共模电压的能力就取决于自己的电阻匹配精度。在需要一点精度的场合,1/500都太差了不是一个合适的值。
在你的电路里,就是你说不同板子的差异很大。
还有LM2902等于常用的358,也是基本上最差的运放了。
既然要求不高,用差运放,就没必要搭这种复杂电路啊。再高级的电路配上差的运放也是差的,岀力不讨好。
你直接列岀你的需求吧,你希望做到什么参数。大家给你算一个简单够用的电路。

你希望做到的参数,举例:
我的电桥传感器的共模电压范围是xxx V,信号电压范围是 xxx mV,希望做到的放大输出范围是xxx V,要求精度是 xxx mV或者 xx%相对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仪放的用途就是为了消共模电压嘛。
问题是它消除共模电压的能力就取决于自己的电阻匹配精度。在需要一点 ...

是的。非常感谢。

输入的电压是:2.585mv-61.157mv,希望输出范围是:0.00v-2.00V。要求精度是:0.5%。
不知道如何优化,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非常感谢。

输入的电压是:2.585mv-61.157mv,希望输出范围是:0.00v-2.00V。要求精度是:0.5%。

输入的共模电压范围呢?
也就是这俩输入端只看单个,它的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的共模电压范围呢?
也就是这俩输入端只看单个,它的电压范围

固定的那端163mv。另外一端:166mv-225mv。不同板子差异化不大于15m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定的那端163mv。另外一端:166mv-225mv。不同板子差异化不大于15mv。

如果共模电压这么低,你用358搭个差分放大器也无所谓了,反正也不需要多少共模抑制比。
问题应该就两点:
一是上面有人说过的,431的分压电阻不对,上面的分压电阻要减一半,让它输出3.75左右就差不多了。然后上面串联电阻从1k减小到100欧,不要忘了431的工作电流得10mA,然后压降才1v多一点,那么这个串联电阻就得100欧了。
二是那两个跟随器的输出端,都需要对地接个10K电阻,增强小电压的输出能力,不然它输出不了太小的电压。
按这样改了应该就能用了。因为358的vos还是不小的,反正你输入电压的差异化就不小,总是得每个板子单独校准的,校准的时候顺便也可以消掉运放的vos和电阻比例误差。共模抑制能力就不用管了,才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压表明 U1C 已经进入非线性段了,运算特性随之丧失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共模电压这么低,你用358搭个差分放大器也无所谓了,反正也不需要多少共模抑制比。
问题应该就两点:

非常感谢。

431的问题已经优化了。

运放的问题我可能没有说清楚。
对于每一个时刻的,输入两端都是固定的。比如:U1A输入163mv(这个输入是一直不变的),U1B输入是225mv(这个是变化的,但是对于每个时刻来说是不变的,对于每个板子该时刻是不变的),此时不同板子U1C输出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431的问题已经优化了。

U1A和U1B的输出接个10K对地电阻,接了没?
然后请把你的运放的手册里面的vos指标写岀来,应该就看岀问题了

看不到你回答??
那我替你回答了,LM2902标称vos是典型3mv,最坏7mv
你用了3个,合起来最坏情况的总vos就是3*7=21mv
信号自身是60mv,但是运放的零点误差已经有信号的1/3了
当然你如果能做出厂校准,这也不是大问题,反正很多电桥传感器自身的初始误差都很大的,总得自己做校准。顺便连运放的零点一起消掉就是了。

不想校准自己运放的零点误差,就换个好一点的正规仪放吧。比如AD8226,自身vos只有100uv最大值,典型值更小。对你60mv的信号电压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A和U1B的输出接个10K对地电阻,接了没?
然后请把你的运放的手册里面的vos指标写岀来,应该就看岀问题 ...

你好。

我才修改好电路,测试完成。图中是测试的结果。

你推荐的运放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来说,价格太高太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才修改好电路,测试完成。图中是测试的结果。

那就行了啊。
按计算值,运放零点的误差还要高的多。你这已经够好了。
告诉我你的运放是什么型号?除非你做过软件校准,不然只靠2902不会那么好
补充:看你每个板子之间的互差,大致是数据的10%,那也说得过去。信号60mv,运放零点带来的误差就是6mv,每个运放都是典型值3mv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行了啊。
按计算值,运放零点的误差还要高的多。你这已经够好了。
告诉我你的运放是什么型号?除非你 ...

这是实测的电压值,没有软件处理。就是LM290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实测的电压值,没有软件处理。就是LM2902

每一行是一种测试条件吗?分别是什么条件?

网友:
楼主乱搞,设计电路图不经过估算吗?5V的电源,你打算让431输出几V?阻值对吗?,运放单电源,0.3V以下确定能不失调?

网友D:
用2902这种运放,放大倍数还50倍,还想差异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2902这种运放,放大倍数还50倍,还想差异不大

其实差异不来自于倍数。再差的运放,倍数也是准的,因为倍数由电阻决定。
问题来自运放的v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差异不来自于倍数。再差的运放,倍数也是准的,因为倍数由电阻决定。
问题来自运放的vos

输入失调电压的差异,会通过放大倍数体现在输出上,放大倍数越大差异就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失调电压的差异,会通过放大倍数体现在输出上,放大倍数越大差异就越大 ...

这不是问题。因为你总是对vos和有效信号同时放大的。
只需要计算vos和有效输入信号的比例就行了。如果vos已经比有效信号小很多倍了,那么你放大多少倍也还是小这么多啊。放大倍数一点也不影响vos造成的误差。
你说的意思应该是,既然已经需要放大这么多倍了,就表示有效信号很小,相对来说vos的影响就大了。关键是有效信号很小。

网友E:
22楼的误差,经过软件校准可以解决,redroof大神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22楼的误差,经过软件校准可以解决,redroof大神说的很清楚了

vos和倍数误差对同一个板子都是确定的,可以用软件校准来消掉。但是便宜运放的温漂是消不掉的,只能用钱来换。至于电阻的温漂你已经用千分之一电阻了,正常都是25ppm的,对你的精度已经够了。
现在是冬天,室温是偏低的,你可以用吹风机的热风吹一下你的板子,特别是运放,看看输出值会变多少,是不是你能接受的,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s和倍数误差对同一个板子都是确定的,可以用软件校准来消掉。但是便宜运放的温漂是消不掉的,只能用钱 ...

vos和倍数误差对同一个板子都是确定的,可以用软件校准来消掉。

这个软件怎么校准,需要每个板子都要校准吗?

希望大神给指点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vos和倍数误差对同一个板子都是确定的,可以用软件校准来消掉。

这个软件怎么校准,需要每个板子都要校 ...

每个板子校准的时候,你外部提供标准的量程下限信号和量程上限信号,然后自己程序记住这两种情况下的输出值就行了。
很多电桥传感器实际上要连传感器一起校准的。比如做称的就得给称上放已知重量的砝码,然后记住每个重量对应的AD值,而不是简单的拿个电压信号模拟传感器。
你这个传感器我也不知道互换性如何,大部分我感觉都是没有互换性的,传感器就是你设备的一部分。
所以你是连传感器带放大电路一起校准了。这种情况下你用再好的仪放也没区别,反正还得一样的校准传感器。

网友F:
先把输入信号垫0.5v的共模电压 在输出端用差分方式干掉0.5v的共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把输入信号垫0.5v的共模电压 在输出端用差分方式干掉0.5v的共模

不需要。
最便宜的324/358这些单电源运放,其实在接近0输入的时候性能还行的。LM290X等于3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板子校准的时候,你外部提供标准的量程下限信号和量程上限信号,然后自己程序记住这两种情况下的输出 ...

好的,了解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