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用FT6336的电容触摸液晶,坐标乱跳不准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2-23):
液晶2.4寸,240x320 SPI接口,显示很正常的
触摸具体芯片丝印写是FT6336V,驱动是厂家附带的,直接放MCU用
通讯应该没问题的,按触摸有坐标数据,但坐标数据不准,感觉不是线性的偏移,用电容触摸笔按同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鼠标图标跳动很大,数据XY各自+-20了,而且这也没办法滤波什么的
另外的问题是干扰很严重,有时候根本没按,芯片自己乱跳坐标发给MCU

按道理电容屏是不需要校屏的,而且整个屏幕每一块的坐标偏移都不是类似的情况,其实校正也没用,单点一个位置本身坐标都跳来跳去没个准怎么校正
有大佬用过么?这种干扰是芯片的常态吗?还是FT6336本身需要修改固件什么的?

网友:
你拔了适配器,换个好点的就好了。。大概率劣质电源适配器造成的。

网友A:
适配器,有可能,再一个是不是协议没弄好,FT不至于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有可能,再一个是不是协议没弄好,FT不至于这么差

我试试用电池,之前用PC的USB供电和手机充电器供电都是很差很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试用电池,之前用PC的USB供电和手机充电器供电都是很差很差

还有就是开机的时候,是不是触了,其他如果程序芯片正常,不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开机的时候,是不是触了,其他如果程序芯片正常,不应该的

开机,然后什么都不按,坐标都会自己动,好像有个无影手点击屏幕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你的液晶哦,离开远一点试试,不要贴液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你的液晶哦,离开远一点试试,不要贴液晶上

拆不开,贴合的。。

网友B:
程序问题  我碰到过  调整I2C 或者SPI的通讯延时,并不是延时太多或者太少, 而是你的延时刚好卡到  触摸屏的 扫描频率什么的了 ,导致  干扰暴增

我觉得电源问题是次要的,至少我碰到的不是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问题  我碰到过  调整I2C 或者SPI的通讯延时,并不是延时太多或者太少, 而是你的延时刚好卡到  触摸屏 ...

I2C的,我也怀疑过时序问题,原来是400000频率,下降到100000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I2C的,我也怀疑过时序问题,原来是400000频率,下降到100000还是一样

I2C 部分代码贴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