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不够,如何用电子开关进行分时复用?

楼主(2022-02-23):
串口不够,如何用电子开关进行分时复用?  谁用过?波特率不高115200, 有数据才进行切换,最多30秒切换一次。用啥电子开关进行切换?

网友:
以前用过逻辑门切换,没啥问题。

网友:
特别注意:设备那边需要上拉电阻,保证mcu不跟它通信的时候,串口电平为高。

网友:
你30秒一切换最好的方法我觉得是干簧继电器。那玩意寿命超长印象中10年前做的东西继电器没坏过。非要用可以看看rs2052,我用过还可以

网友:
04年做一个6串口的项目,感觉真的难啊,当时51只有77E58是双串口,AVR可以选M64或者M128,后来NXP出了LPC21xx系列也是2串口,多串口只能用16C554之类的扩展,或者就是4052切换,非常繁琐。。。

网友:
前些年用74HC4052扩了4个串口,通讯正常。使用74HC125缓冲器应该也是可以的,74HC125更便宜。

网友:
一般直接用CD4052  CD5053分2路或3路串口

网友:
30秒切换一次  电子开关很轻松处理
切换电子开关之后 记得延时几个us
再发送数据即可

网友:
好多单片机串口可以分时复用

网友:
以前用io口模拟
好像搞了6个串口。都是模拟的

当时很厉害,现在啥也不会了

网友:
uart支持一主多从从机寻址的,标准mcs51是支持的。

网友:
用模拟开关就可以啦

网友:
74逻辑门也可以

网友:
用一个spi芯片扩4个uart

网友A:
4052就可以,一个单片控制12块迪文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2就可以,一个单片控制12块迪文的屏

只发不收?  还是双向通讯?

网友:
切换后,就是双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