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位机全彩RGB渐变,有好的算法吗?

楼主(2022-02-24):
如题,项目有个附属功能需要有个RGB灯做全彩渐变效果。开始用R G B三个PWM相位相差120度呼吸灯,自我感觉效果还可以,但是这样的效果同时只有两个颜色混色,没有三个颜色的时候,客户不满意。我想用可能要用HSV转RGB,可是8位机的算力不够。。  请问大家有啥简单的办法么?谢谢~!

网友A:
给你个HSV转RGB的算法,你看看

void led_strip_hsv2rgb(uint32_t h, uint32_t s, uint32_t v, uint32_t *r, uint32_t *g, uint32_t *b)
{
    h %= 360; // h -> [0,360]
    uint32_t rgb_max = v * 2.55f;
    uint32_t rgb_min = rgb_max * (100 - s) / 100.0f;

    uint32_t i = h / 60;
    uint32_t diff = h % 60;

    // RGB adjustment amount by hue
    uint32_t rgb_adj = (rgb_max - rgb_min) * diff / 60;

    switch (i) {
    case 0:
        *r = rgb_max;
        *g = rgb_min + rgb_adj;
        *b = rgb_min;
        break;
    case 1:
        *r = rgb_max - rgb_adj;
        *g = rgb_max;
        *b = rgb_min;
        break;
    case 2:
        *r = rgb_min;
        *g = rgb_max;
        *b = rgb_min + rgb_adj;
        break;
    case 3:
        *r = rgb_min;
        *g = rgb_max - rgb_adj;
        *b = rgb_max;
        break;
    case 4:
        *r = rgb_min + rgb_adj;
        *g = rgb_min;
        *b = rgb_max;
        break;
    default:
        *r = rgb_max;
        *g = rgb_min;
        *b = rgb_max - rgb_adj;
        break;
    }
}

网友B:
是要用HSV,算力不够空间来凑啊,提前算好存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用HSV,算力不够空间来凑啊,提前算好存下来

空间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HSV转RGB的算法,你看看

先谢谢~!

楼主:
没仔细看HVS转RGB程序,抛开V ,S两项为固定值的情况下,没有浮点运算。问题解决,感谢大家。

网友:
有没有视频看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给你一个思路:3个颜色可以混出来7种颜色,保存下来表格
R         G         B
255     0          0
0         255      0
0         0          255
255     255      0
255     0          255
0         255      255
255     255      255
通过设置RGB三个变量,当前变量值跟颜色表格的目标颜色对比,大的就自减1,小的就自加1,三个变量都等于目标颜色了,就取下一个目标颜色做对比,每对比一次,就将当前的RGB变量值输出给到PWM,这样就可以控制渐变了,通过设置对比的速度,可以控制渐变的快慢

楼主:
#define rgb_max  255
#define rgb_min   0
void led_strip_hsv2rgb(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peed=0;
        unsigned char i,diff;
        unsigned int rgb_adj;
        //=========
        if(Speed<5)
        {
                Speed++;
                return;
        }
        Speed=0;
    h++;
    if(h>360)h=0;
    i = h / 60;
    diff = h % 60;
        rgb_adj = 255* diff / 60;
    switch (i)
     {
    case 0:
        PwmR = rgb_max;
        PwmG = rgb_min + rgb_adj;
        PwmB = rgb_min;
        break;
    case 1:
        PwmR = rgb_max - rgb_adj;
        PwmG = rgb_max;
        PwmB = rgb_min;
        break;
    case 2:
        PwmR = rgb_min;
        PwmG = rgb_max;
        PwmB = rgb_min + rgb_adj;
        break;
    case 3:
        PwmR = rgb_min;
        PwmG = rgb_max - rgb_adj;
        PwmB = rgb_max;
        break;
    case 4:
        PwmR = rgb_min + rgb_adj;
        PwmG = rgb_min;
        PwmB = rgb_max;
        break;
    default:
        PwmR = rgb_max;
        PwmG = rgb_min;
        PwmB = rgb_max - rgb_adj;
        break;
    }
}
改成适应小资源的MCU使用,PwmR ,PwmG , PwmB 赋值到对应的PWM寄存器,10MS调用一次。Speed的最大值决定速度。

网友(2023-06-16):
引用 楼主:
#define rgb_max  255
#define rgb_min   0
void led_strip_hsv2rgb(void)

能否稍作你的思路解释?
最近看FOC无刷电机控制算法,把RGB看成相位相差120度,旋转角度相当于颜色配比选项,各自向量大小控制亮度。不知道这个启发能否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ine rgb_max  255
#define rgb_min   0
void led_strip_hsv2rgb(void)

似乎看明白了,你的i应该就是做所在象限的判断,然后对第三象限进行耦合计算。h相当于旋转角度。
果然,技术都是相通的。

网友:
无非就是 +1   减1  的问题  这项目我做过  你想的太复杂了   而且我用的  星芒微来做的  成本 几毛钱   几乎无法做复杂算法 ,我还加了个  FFT

我做的星空灯都量产卖国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