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Type C (DP)转HDMI+USB3.0+音频 芯片推荐

楼主(2022-02-24):
这类的拓展坞应该比较常见,现在项目要选型一个类似功能,要集成在板卡上。有没有类似的方案推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HDMI需要4KP6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需要4KP60吗?

母座 USB 3.2 Gen 2 Type-C / Displayport 组合接口要求:
分辨率至少支持 2560 x 720 @60Hz

网友:
TYPEC只有那么多线, 用了USB 3.2 DISPLAY PORT就只能用2组线了, 4kp60就需要DP1.4 IN.  一般的主机还是DP1.2的多。

网友(2022-04-08):
60hz和3.0只能二选一。
极少数可以加个按钮(凹下和路由复位差不多)指示灯切换,存着下次上电读默认设置。
不过一般公司没实力用单片机做PD握手,成品芯片没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