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线白插出用什么胶加固

楼主(2022-02-24):
这种电子线白插处 插拔几下就出现线断裂或者脱出来,用热熔胶也会出现脱离 用什么胶好,请推荐一种胶,最好柔软一些的

网友:
卡夫特704硅橡胶

网友A:
704不抗拉,有一种叫K-1668黄胶的是专门用来干这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4不抗拉,有一种叫K-1668黄胶的是专门用来干这事的

有没有 某宝推荐的店家?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okn639ff755
前段时间买了这个,用胶枪挺不错,挺快就固定。

网友:
高温热溶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7002e8dOWn06b&id=543768733619&_u=okn639ff755
前段 ...

这个需要专门的热熔胶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专门的热熔胶枪?

不用吧,之前在某芯片商城看有活动就买了一把,这个就普通热熔胶枪应该就行,
温度差不多要200度,粘上去后应该几十秒还是一分钟就能固定了,之前买的704胶要等比较久,
也比较容易流到其他地方去

网友:
这个高温热溶胶不错, 不拉丝蛮好.

网友:
从来不用xh、ph端子,设计的产品都用XHB  PHB带锁扣的,插拔更轻松

网友:
还是得买高质量的, 看家电里面好多这种端子,都没事,换自己用就问题多多, 估计是质量问题

网友:
用黄胶

固化后机械强度比硅胶强,且有一定的韧性。渗透性能比热熔胶好,二次加热不会熔化。

就是外观有点恶心